用示波器確認背光電路有無輸出-4/4補充數位電錶

楼主(2011-03-24):
因為背光電路推動CCFL燈管的電壓很高,無法直接使用電表測量,這時可以利用示波器進行非接觸的"隔空"測量,以確認有無輸出

將示波器探棒前端接近輸出端HV線路

只要有輸出,應可看到正弦信號,其頻率就是背光電路運作的頻率

以UNI-T UT71E這款作為示範
電錶在AC檔中,不插探棒直接靠近背光電路,在ACV電壓檔附帶的頻率測試就會顯示出頻率

同樣不插探棒,轉到Hz(頻率)檔也可以顯示

當信號較弱拾取狀況不佳時,使用探棒輔助

ACV電壓檔的頻率測試一樣可以顯示出頻率

Hz(頻率)檔也OK

與示波器測出的比較,頻率相當接近

另外有些背光電路,兩組燈管輸出是反相的,同樣也可以使用示波器測得

网友:
狼大.. 這招帥哦..

真的很實用..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對於工具有效利用..又深一步......

网友:
水啦,又學到一招,趕快來去試試

网友:
用UT61的Hz功能不知道是否可得上面的頻率?

网友:
感謝狼大你分享這麼棒的招數...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因為輸入阻抗的差異,可能無法"拾取"到,不過可以試看看

网友:
也可以利用三用電錶(檔位AC10)進行非接觸的"隔空"測量(再昇壓器附近錶真會動一下)
這是再大陸網站看到的

网友:
用UT61的Hz功能不知道是否可得上面的頻率?
引用 网友A:

    可以

网友:
感謝狼大經驗分享,示波器真好用。

网友:
原來這樣子也量得到啊!
而且還那麼的清楚!
又學到一招了!
感謝狼大~~

网友:
因為背光電路推動CCFL燈管的電壓很高,無法直接使用電表測量,這時可以利用示波器進行非接觸的"隔空"測量, ...
引用 楼主:

   狼大~不需要隔離探棒嗎?隔空就是在外皮檢測就有這波形??另一端接地

网友:
感謝狼大 又學到一招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好方法~~又學到一招~~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
很實用的維修技巧

网友:
回复 楼主:

感謝狼大的創意!!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用,把探棒湊近就好(但不要接觸金屬部分,以免示波器因高壓受損),接地夾也不用夾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入門中,又多學到一招

楼主:
4/4補充了使用數位電錶的測試方式,請參考~

网友:
感謝狼大分享,這樣也量得到,學起來!!

网友:
感謝狼大大,,,,,,,技術分享 , 又學了 一招
大大提供的 照片很清晰, 用甚麼相機照的啊 ?

楼主:
回复 网友C:

老老的富士F100FDn_131|

网友:
謝謝狼大大,,,,,,,,,,,,,告知
                               富士F100fd 相機, 集合多采多姿於一身, 難怪爬相片, 這麼清晰美麗
                                 3Q

网友:
我現在才發現....狼大這台示波器.....可以直接帶出門使用的耶...
有內建電池...

网友:
UT61E可以用嗎??那如果燈管斷掉跟老化??波形??或是頻率??謝謝

网友:
還有這一招,太吊了,馬上學起來用
感恩囉!!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一般只要有測頻率的電錶都可以用

若是燈管或是高壓電路異常,則無波型,可以一一測試找出哪一隻/哪一組接口在搞怪
燈管老化無法明顯測試

网友(2011-05-20):
這一招很好使,示波器..示波器...示波器........

网友(2011-08-12):
好清楚的說明 謝了

网友:
感謝提供教學

网友:
感謝分享
受益良多

网友:
測量是要高壓正常才可測量,若有零件損壞無法使高壓正常啟動也測不出來吧

网友:
真想買試波器來用,可是不會挑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