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有TOP232Y辅助电源的维修经验

楼主(2011-03-24):
我这有一个电源,辅助电源使用的是TOP232Y,输出端5Vsb和18V输出都没有

网友:
先查DATASHEET找出範例電路,並測試電路各元件及TOP232Y本體好壞

楼主:
电源型号是Emacs R2W-6460P-R,换过TOP232Y,还是没有5Vsb和18V输出,由于是1U的电源,内部很紧凑,是双面板,不好测量

网友:
1.檢查一次側高壓直流電壓
2.檢測輔助電路變壓器繞組
3.檢測二次側整流元件
4.檢測二次側光耦及回授電路

楼主:
回复 网友A:

    1一次側高壓直流電壓是正常的(300V左右)
2.檢測輔助電路變壓器繞組不知道怎么检查,能给点建议
3.二次側5VSB的整流元件元件应该是正常的,我是这样测试的将其它的电源的没有滤波的5V引过来,能有5V输出。
4.由于5VSB/18V没电压输出,二次側光耦及回授電路应该不能工作 ,光耦输出端一端电压正常,另一端的电压不正常。

网友:
檢查一次繞組,供電給電源IC VCC的繞組及二次側繞組有無斷線/短路

网友:
請問lsg6108大,你的電路是否與上圖雷同,如果是的話同樣建議你先檢查圖中黃色標示的原件,希望能幫到你。

楼主:
回复 网友B:

谢谢d大,昨天刚修好,电路与你提供的有差别的,该电路只有5V和18V输出,是一个贴片二极管坏了,高压电容好象也不太好,也换了

网友:
恭喜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