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戶名  找回密碼
[液晶螢幕] 背光電路升壓變壓器繞組檢查法

楼主(2011-03-24):
背光電路升壓變壓器是用來提升電壓以推動CCFL燈管,為了輸出高壓,二次側繞組圈數多線徑細,測量上一般都使用電阻作為參考,不過下面的例子指出使用電阻法的盲點
從升壓板拆下的兩顆變壓器,其中一組輸出亮度較暗,且變壓器會發燙

測量正常的變壓器二次繞組電阻值

測量異常的變壓器二次繞組電阻值

看起來只差了三百歐姆

但用電感表測試後,就可以看出差別
正常的變壓器二次側繞組電感值@120Hz

異常的變壓器二次側繞組電感值@120Hz

在120Hz下兩者差了1.2H(亨利),表示線圈已經內部擊穿,部分短路,這就是為何故障的變壓器點燈亮度較暗,變壓器發燙的主因

測試頻率1KHz下差異就更大了,正常的電感值@1KHz

異常的電感值@1KHz

建議檢查或代用升壓變壓器時,除了測試電阻外,也可以測試電感值

网友:
難怪用電組值量每次我看都是差一些些
都會給它判定是好的
看狼大用電感錶量才知它的電感值會差異那麼大
可以請問狼大
你那個電感表要多少$$$$$

网友:
請教狼大.....一般3用電錶只能測量電感斷線與否..無法測量電感數值正常對嗎...那如果用電感表測量線圈類零件..要如何知道數值是正常的呢...是否要找到一樣的物品來比較才行呢???還是有何方法來做參考...

网友:
請問狼大
如果在板子上量,會不會有其他零件影響實際的數值

楼主:
回复 网友A:

ESCORT這款LCR表原價約五千左右,是在特價三千多時買的

請教狼大.....一般3用電錶只能測量電感斷線與否..無法測量電感數值正常對嗎...那如果用電感表測量線圈類零 ...
引用 网友B:

使用標準歐姆檔只能測試直流電阻,使用電感表測試線圈類零件,若是電感可與標示感值比較,若是變壓器等未標感值的元件,則需與好的比較。
如果比較好的電感表,可以更改測試基頻的話,也可以分別測試不同測試基頻下電感量,正常的元件測出的應只有一點差異而不會差很多(可比較上文中正常變壓器在120Hz與1KHz下測試結果)

楼主:
請問狼大
如果在板子上量,會不會有其他零件影響實際的數值
引用 网友C:

對於升壓變壓器二次繞組,兩端未跨接元件下可直接在板上測,但有的兩端會跨接高壓電容,這時就會影響測試數據

网友:
沒想到用電感測試法.所測出的數據差那麼多!
謝謝狼大的教學!

网友:
真的是好的知識

网友:
感謝狼大的分享~
基本電學知識真重要~
有空多讀書多努力~

网友:
真神阿.....感謝狼大大的教導, 電感表用其他品牌量測會部會差很多?

网友:
謝謝狼大熱情分享,

网友:
感謝分享,看來又要籌錢來買個電感表

网友:
感謝分享!就是這個不知啦!
是說!沒有較便宜的電感表嗎?

网友:
謝謝狼大經驗傳授..........又學了不少知識.

网友:
謝謝狼大的教學
這個不知道 好不好用
http://www.yalab.com.tw/sfront/P ... CR-9063&tree=-1
DIY
http://gc.digitw.com/new_page_20.htm

网友:
感謝分享, 看了後又勾起想買電感表的衝動, 先前有人團購一組數字電感表, 可惜太慢來了沒趕上, 有誰還要組團啊?

网友:
狼大發功了!!!
(我這幾天怎麼漏了這些好文呢??)

网友:
回复 网友D:

一分錢一分貨。

電感表最便宜的我有買一個,約500元吧!舊文在哪,沒有權限搜尋。
頻率不同,元件的表現也會不同。(這狼大文中已有提。)
所以便宜的電感表只能量一種狀態,而LCR表能量多種狀態。

(我剛剛量了一下500元電感表的頻率,測試頻率從約100Hz(20mH) ~ 700Hz(20H)而已)

网友:
受教了ㄝ,,,謝謝狼大大
電感表 1KHz測得  3.653 電感值是 OK
                         1205.0         是 壞的
那麼殺肉找來 感值 3.653  和同等大小,可以代用嗎?  (  不同廠牌,型號  )

楼主:
基本上電阻與電感法是針對同類型但編號不同的進行比較,要代用還要注意變壓器配置、繞組接腳定義與繞法

网友:
噢,,,了解  謝謝狼大大
再請教狼大大 您有發表文章95則,可否讓新會員一次下載專研.......謝謝!!!!!!

网友:
這工具好像不錯用喔,感謝大大分享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