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華碩 LS201 鏡面螢幕天氣冷會起霧請問要怎處裡

楼主(2011-03-25):
這是我朋友的螢幕說熱機後會沒畫面
我剛拿到手開機兩三個小時就起霧 = =
先請教這種鏡面型的螢幕起霧要該怎處裡
我之前拿過INX的鏡面螢幕也會
我的處裡方法是把玻璃拿掉
請問有更高明的方法嗎?

网友:
dalia大,起霧?是在螢幕外?也就是手可以直接碰觸螢幕可以摸到水氣。
天冷狀態下,水氣進入到鏡面底下或是附著在外面鏡面上,是因面板溫度較高而玻璃溫度較低導致,根除之法,大概僅剩把玻璃移除之。

网友:
就像...冬天車內開暖氣,沒吹風檔的話...玻璃會有水氣結霧

看來有防刮玻璃的款式不是很好唷,玻璃沒用防霧處理..

楼主:
霧氣是在內層.外面用擦的沒有用
玻璃拿掉還蠻難看的
真的是無解憂....
我朋友遇到這個是拿吹風機給玻璃加熱
這樣可以撐過去......
如果拿車用防霧的來噴噴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在室內會起霧,不是物体溫度低於室溫,就是有重水氣出現.(除機器進水以外狀況)
室內使用低溫除溼機可以消除水氣,進而減少結露起霧.

网友:
回覆 4# dalia

那麼內部起霧....要徹底根除.....迫不得已,大概僅能把玻璃拿掉了。

网友:
他顯示器放在浴室?.....還是屋內溫度很低(放在冷藏倉庫中?)

楼主:
七樓的大哥您還真幽默
我朋友住山上啦
ㄚ我住七樓也起霧勒 = =
下次要購買有鏡面的螢幕要三思

网友:
會起霧真是不可思議的事情。

原廠不能解決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