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LG電漿42吋MP-42PX10畫面出現斜紋

楼主(2011-03-25):
請問各位 LG電漿42吋MP-42PX10接視訊盒的AV端子、色差端子、第四台的同軸電纜,畫面都會出現斜紋,但是接電腦卻是正常的,是主機板那裡出問題?
要換哪邊的電子零件呢?

网友:
此機視訊盒是獨立的嗎?
可能是視訊盒故障?

网友:
表示問題出在電視盒或是電視盒進入到AD這段有問題喔!
雜訊干擾,電容出問題機會居大。

网友(2011-06-09):
不知道完修了嗎...問題出在哪n_079|

网友:
回复 网友A:

梳型濾波器出的問題(所產生的干擾條紋)
如果您沒有 示波器  可以使用吹風機代替喔
Y板的電容也要檢查喔

楼主:
還沒完修。
前輩只說在主機板 IC1400 VPC3230D 附近有1~2顆電容有問題,我換了快十顆還是一樣,可能沒換問題的電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B:

有沒有試試只接上有線電視,把其他所有的輸入全部拔除看看(此機若是有接地線也要拔除)

网友:
回复 网友B:

C大你好....你這個畫面都會出現斜紋 紅遷處電容換新試看看
在此拜託你幫我看此電源板上  R162的阻值....謝謝http://bbs.pigoo.com/forum-viewthread-tid-29910-highlight-LG.html

C大你好.......痞子大師 ,以告訴我 , R162的阻值是470 , 你不用在看了......謝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