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源供應器如何加負載測試?

楼主(2011-03-25):
因為剛開始維修電源供應器,所以不知道所謂,加上負載測試的"負載",要如何取得.直接接原始設備嗎?
原因在於如果我沒有先量電壓是否正常,貿然接回原設備,怕會損傷原設備,因為沒有電路圖,只有輸出規格要5v/1A,但目前修完以DC檔量到的值是0V.這樣的結果,有可能是沒加載測試的關係嗎?

网友:
請問你的電源供應器是特規的嗎?

网友:
我加负载简单:直接加上大功率的电组,修完后,在测试电压正常后再接到真实的负载上(比如说电脑上),个人觉得这样保险些

楼主:
是的!這個電源供應器是特規.
直接加上大功率的电组-----是說在輸出正負端串接大功率電阻嗎?

网友:
直接在正負極接上水泥電阻
例如你5V要輸出1A,就接上5歐姆10瓦水泥電阻就可以測試1A是否可正常輸出
電阻會發熱,小心不要被燙到

楼主:
如果我的原始電路在正負端已經有並接一個25ohm是否就是有內置負載,
不需外加負載,就應該可以量到正確輸出值.所以結論應該是我的這個電源供應器還有問題囉!
因為輸出目前修完以DC檔量到的值是0V.

网友:
若已有DUMMY LOAD,仍無輸出,表示電源還有其他問題

楼主:
繼續努力,購買元件中,有完修再發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