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數位電錶確認背光電路有無輸出

楼主(2011-03-25):
延伸狼大的這篇文章
http://bbs.pigoo.com/thread-27718-1-1.html

如果沒有示波器怎麼樣檢測背光電路是否工作?
只要準備一個可以測量頻率的數位電錶就可以玩了.

也是隔空抓藥,顯示的頻率就是燈管的工作頻率.

同樣是利用感應的原理,只是使用的工具不同,但其目的相同,
只要將電錶跨在燈管線上或是高壓線圈的上面,就可以感應
出電路的工作頻率.

网友:
有沒測到頻率, 我沒看到, 我只看到那台電表.. ^_^

感謝啦, 收下了..

网友:
好電錶~~
我剛試了一下~~有耶€~~~

网友:
感謝海洋兄不吝分享電錶測試法n_116|

网友:
原來還有這招,又有了買高級數位三用表的動機拉~

對了,這樣搞電表不會壞吧....注意事項是啥?

隔著高壓線測..不可以碰觸接頭金屬接點..?

网友:
呵呵,馬上來去試試,又跟神人學了一招

网友:
感謝分享....實用的測試

网友:
謝謝海洋大的教學,大大的感謝!

网友:
感謝分享~~又學到一招了

网友:
帥   又學到一招了實用的測試

网友:
嗯嗯~謝謝狼大及海大分享這麼實際的測試方法,但示波器不是人人有,可是電表就較平易近人..看了也好像買高檔的電表~

网友:
感謝海大及狼大經驗分享~~~又學一妙招~~改天來試試!

网友:
非常感謝分享,
真的太厲害了.

网友:
學起來   ((筆記
感謝分享

网友:
謝謝大大熱情分享,趕緊來去試一試!

网友:
感謝海大及狼大經驗分享...

网友:
延伸狼大的這篇文章

如果沒有示波器怎麼樣檢測背光電路是否工作?
只要準備一個可以測量頻率的數位電錶就 ...
引用 网友A:

海洋大大....背光電路沒工作就不會亮....你應該說是背光的頻率與高壓板的頻率..
頻率表在其他網站發表到爛了....現在高壓板只要量2點舊隻輸贏.....

网友:
這招真的是太強了  拜學起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