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開核四廠潛藏的四大「人為災難」

楼主(2011-03-25):
摘自於:
http://mag.udn.com/mag/newsstand ... amp;f_ART_ID=308562

【文/羅弘旭】

把人民的生命安全視若無物?

地震加上海嘯,讓日本福島核一廠四組機組連環發生氫爆,成為繼美國三浬島、烏克蘭車諾比核電廠之後最嚴重的核災,也引發台灣民眾對核電廠安全的質疑聲浪。為了讓國內民眾放心,台電三月十五日緊急滅火,開放媒體參觀核一廠,強調核電廠的設計,足以抵擋七級以上地震和十公尺以上的海嘯。

只是過去二年來,台電屢屢被踢爆核電廠違規變更設計、施工現場起火等工安問題,此次福島核災,再度喚醒大家對於核災的警覺。三月二十日,超過五千位民眾走上街頭,高喊「我愛台灣、不要核災」,其中最主要的訴求,就是「核四工程弊端叢生,應立即停建。」

核四,這個從一九八○年就準備興建的核電廠,自提出計畫三十年來,經歷預算凍結、解凍、停工、復工等一連串波折,期間,反核人士的抗議更不時提醒台灣人有關核災的夢魘;過去,民眾安慰自己,這就只是個夢魘而已,但這一次的福島核災,卻讓我們發現這個夢魘異常真實,彷彿核災巨獸正伸出長長的爪子,向你我走來。

災難一 迥異世界作法,宛如拼裝車的核四

過去台灣的核一、核二、核三廠,都是直接購自美國廠商的產品,例如奇異公司(GE)的發電機組、美國貝泰設計顧問公司指導現場施工等,但當初政府為了提高發電廠自製能力,卻讓核四廠成了「拼裝產品」。台灣電力公司在一九九五年把興建核四工程原先的統包規畫改成分包,將最重要的核島區分包給數十個包商,綠色公民行動聯盟副祕書長洪申翰形容:「這是迥異於全世界核電廠的作法」。

前美國GE核電工程師、現任核四廠安全監督委員的林宗堯表示,國內採購制度最常採取低價標,台電發包設計找了史威顧問公司,許多零件設備還是由台電自己採購,如此將導致工程介面的複雜與不同調,使得儀控系統整合成為台電工程師口中「不可能的任務」。

林宗堯形容:「這種設計,造出全球最複雜的儀表控制系統,當初停工引發批評,但許多核電廠人員其實鬆了一口氣。」

委由缺乏經驗的公司來設計,在核四施工過程中,就已經頻頻傳出各種意外案例。二○一○年三月底,核四電廠一號機主控室發生火災,儀控設備中的不斷電系統(CVCF)故障失靈,當中四分之三的電容器、七十片系統控制處理器被燒毀,緩衝異常電流的突波吸收器也盡數短路,事件造成當時主控室的顯示盤面失去電力;倘若這場意外是發生在反應爐運轉後,將會使工程師無法掌握反應爐的溫壓、冷卻水流、水位,洪申翰認為,這「簡直就像是蒙著眼睛開車。」

一般來說,核電廠的重要控制系統,都會有兩套電源設備,使用中的電迴路設備若發生了意外,能將系統立即且平順地切換到第二套,這場火災事故,就是第一套電路設備起火短路,當系統切換到第二套電源後,第二套也燒毀失靈,才會造成主控室指示盤面失去電源。

洪申翰說:「這種在全世界核電廠從沒發生過的事情,卻發生在核四,全是因為台電將核四的儀控機電工程分包給數十個廠商,如同拼裝車一般,一塊一塊的發包、採購、施工,再由台電自行整合。」

這種拼裝出來的儀控系統,沒有前例的應變措施可循,只能在一次又一次的狀況中,整理出標準作業程序,應付可能產生的意外,這種拼裝車,是核四的第一個災難。

災難二 建在活火山和地震斷層附近

一○年九月,立委田秋堇召開記者會,指出距離貢寮鄉核四廠二十公里處的海底,有活火山分布;除了台灣核四之外,世界上另一座核電廠蓋在離活火山這麼近的地方,只有菲律賓的Battan核電廠,這座電廠附近至少有二處火山,Battan核電廠從一九八五年完工以來未曾運轉,原因之一就是當地的火山潛伏危機。

而核四附近的活火山,數量卻相當驚人。台灣海洋大學應用地球科學研究所教授李昭興,曾乘坐日本的學術潛水艇至海底拍攝探勘,發現貢寮核四廠址半徑八十公里海域內,有七十幾座海底火山,其中十一座是活火山,有活躍跡象,這些火山的異動,絕對會對核四安全有所影響。

但是核四周邊的地理隱憂不只有火山,根據台電公司本身的核電廠址選定標準,距廠址八公里內,不能有長度超過三百公尺之活動斷層,而「枋腳斷層」距離核四原子爐的爐心,卻只有不到兩公里!

曾提出東海地震與濱岡核電廠的危險性的日本學者鹽土反邦雄,去年特地來台灣調查枋腳斷層,在現場找到四條可能斷層,按照幾條斷層可能位置推斷,在核四一號機、二號機的爐心附近,也可能有斷層線的通過。

經濟部中央地質調查所不否認這些斷層的存在,但是認為枋腳斷層在過去調查和最近的資料顯示,都沒有發現活動的跡象,因此不被認為是活斷層。

只是對於活斷層和死斷層的定義,各個國家不同,??邦雄認為:「區分死斷層、活斷層意義不大,重點是如何防範它可能帶來的災害。」

雖然核四已經被質疑附近有火山和地震的隱憂,但台電卻認為核電廠的設計早已把這些都考慮進去,台電副總經理黃憲章說:「核電廠如果遇到火山爆發,會停止機組運轉,機組停止後的散熱電力供應調度,也不會造成問題。」他更強調:「核四已經把防海嘯的設計都考慮進去。」

但這次日本發生規模九的強震,超越日本一百四十年地震史紀錄,顯示地殼環境的變化越來越劇烈。但是核電廠所謂的耐震度設計,主要是依據過去的地震資料,以及已知斷層位置,日本福島核電廠耐震度○.六G(重力加速度)的設計,並不足以應付這種百年一見的天災,更何況台灣核電廠耐震度僅○.四G!

當這種天災來臨的時候,林宗堯指出:「台灣核電廠雖然有備用發電機,但是地震一旦發生,所有設備都可能發生位移,或被掉落物件壓垮的問題,電線電路也都可能被震壞,冷卻水系統可能被壓壞,根本防不勝防。」 福島的核災已經告訴我們,面對大自然的威力,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發生的!「不會發生」和「足以防阻」,這些人定勝天的態度,只是把全台灣人民的生命,押在對抗大自然力量的賭注之上,台電自認可以對抗地震和火山,是核四的第二個災難。

根據核電廠主管機關原子能委員會未公開的《二○○七年核四工程管制報告》,核四工程在○七年,一共有三九五件台電自行變更設計,其中二十件涉及安全問題。而違規最嚴重的,是反應爐的「緊急冷卻水道」焊接工程,未按照美商奇異公司的設計施作。台電回應:「這些現場施工設計修改案,均未涉及核能安全功能之修改。所有修改均須由原設計廠商或由具有相同資格之認證公司審查確認設計修改,取得認可,再報原能會核備,絕不可能有擅改設計情事。」

災難三 台電擅自變更核四設計,並隱匿實情

但這些修改,後來又被陸續爆出包括核四廠核島區一、二號機的墊片、導線管材質,改用較便宜、卻易燃的尼奧普林(neoprene)及不耐蝕的電鍍鋅材質,更讓環保團體質疑強度較低,但核四工程督導組長林俊隆卻認為:「是奇異設計規格過高!」

對規格上的更改,台電承認確有其事,但澄清:「有關墊片部分,台電已向原能會承諾尼奧普林材料不會使用於電纜線製造,導線管配件出線盒之墊片係以金屬板鎖固,露出空氣部分極少,即使發生火災,亦不易燃燒,且墊片數量甚少,故應無燃燒釋出有毒氣體之顧慮。」

導線管部分,台電強調,原設計並未規定配件部分須使用熱浸鍍鋅,僅規定使用年限,「所以使用電鍍鋅亦可符合本案採購規範要求」。但耐人尋味的部分,修改設計此事被揭露之後,台電把某些修改設計,定義為所謂的「第一類變更」,也就是「第一類為非安全相關之設計變更」,不需要知會奇異公司與原能會。

但到了今年,台電又再度被媒體報導擅自變更七百多項安全設計,實際上,台電公司設計修改項目共計一五三六件,其中奇異公司還有六二○件的變更審查作業尚未發回同意,就連原能會核管處也質疑:「奇異公司已經指派設計人員至工地,為什麼還有這麼多項目變更設計!」

清華大學核工所教授白寶實認為:「如果需要修改設計,就代表有不周延之處,不應該是做了再來修,而是應該停工,重新設計。」台電這種「邊設計邊施工邊發包」,自己認定強度標準的作法,正是核四的第三個災難。

去年三月底,核四電廠一號機主控室發生火災,儀控設備中的不斷電系統故障失靈,這則公安事故經媒體披露之後,環保團體去追查核電廠建廠管制現況報告,才發現從三月分到五月分的報告,都沒有這樁核安事故,整件事被台電和原能會封鎖三個月,若非有內部人員向周刊爆料,全台灣恐怕沒有人知道。

災難四 過度自信,不能戒慎恐懼的心態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祕書長李卓翰表示:「去年的四月三十日,台電在核能安全監督會議中,隻字不提這個意外。」他認為,核四除了既存設計規畫問題外,安全監督系統都不能讓人民信任,核四監督委員會應公正確實執行監督工作,並且讓關心核四安全的環保團體也能派專家進入監督。

不僅核四興建處處漏洞,就連精心安排的媒體參訪,也被當場抓出台電管理核電廠的問題。其中,位於石門區的核一廠,號稱可以阻擋十公尺海嘯的防海嘯閘門,被媒體當場問出閘門需要三十分鐘才能完全閉合,當時核一廠的掩飾說法是:「需要另外準備吊車才能作業,所以要三十分鐘。」但後續卻被查出真正的事實是:「門型吊車因長期遭受海水腐蝕,在二十幾年前就已損壞」。處處隱瞞,就是台電給外界的觀感,民眾不信任,是台電自己造成,也是核四的第四個危機。

日本,向來就是以施工嚴謹和要求高規格工安而著稱的國家,但面臨突如其來的天災,福島核電廠還是釀成巨大的災害,而對比台電公司,似乎還沒在日本這次天災中,學到面對自然力量所應該抱持的絕對審慎態度。

對於台電首次嘗試設計核電廠,卻不知加倍戒慎恐懼,一旦天災來臨,擊碎的不僅是傲慢的外殼,更恐怕是全台灣人民的未來...

网友:
免驚啦! 台灣要怕的是對岸,不是自己本身,自己的掛了,還有地方逃難,對岸掛了,全台滅亡

网友:
核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如果有長江那樣的大河可以搞水力發電..
如果有充足的煤炭資源可以蓋火力發電...
如果有用不完的天然氣可以蓋火力發電...
假如有持續的大風可以搞風力發電.........
誰要搞核能電廠?

台灣要啥沒啥,家家戶戶又起碼兩台冷氣兩台電視,還有多台
耗電量大的家電,經濟發展也要用電,甚至連那個跑不是很快
高鐵也是吃電的........假如大家可以回到騎馬上班、生火煮飯
、搖扇子過夏天、經濟蕭條的日子.......沒核電廠就OK

网友:
但這些修改,後來又被陸續爆出包括核四廠核島區一、二號機的墊片、導線管材質,改用較便宜、卻易燃的尼奧普林(neoprene)及不耐蝕的電鍍鋅材質,更讓環保團體質疑強度較低,但核四工程督導組長林俊隆卻認為:「是奇異設計規格過高!」
引用 网友A:

光是看到這句話...核4真的要強制停建了....
要是有公投..我一定會投下停建一票...
光是高規格都做不到..那還有什麼安全可言阿...
居然還分包..採用低價位的設備與耗才...
這核4危險程度還真的高的離譜阿...

网友:
核能,是沒有辦法的辦法...

如果有長江那樣的大河可以搞水力發電..
如果有充足的煤炭資源可以蓋火力發電.. ...
引用 网友B:

    其實~~水力發電...
台灣的河川支流一大堆~~
又有不少的小型水壩....
這些小型水壩都可以做成水力發電系統...為何不做?
成本絕對比核電還來的便宜..維護費也不用那麼驚人

話說~~前幾年不是有人做出川流發電系統..
那種東西要是在一整條河川上面建製..
不但美觀還可以產生可觀的電力可用

說真的~~都是制度問題..
要核電廠可以~~那就一切使用原廠設計..
要不然就使用高級建材與材料..安全至少要做到全世界第一~~
但這又可能嗎?真的要做到世界第一~~要花多少錢阿~~~
台電肯花嗎?

网友:
回复 网友C:

    其實,水力為什麼不做?
有沒有想過另一個問題?長江大霸要儲水時,會淹沒多少地方?一個等高線畫下來有多少生物的家不見了?還能有"兩岸猿聲啼不住"嗎?這如果不是偷蓋,絕對也有環評問題。

  火力?火力就沒有煤灰問題?沒有CO2問題?

  風力?風力有風切聲太大會吵的問題。噪音也是一種問題。

  太陽能?太陽能是一種需要"面積"的基本要件。我朋友說的,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給他去加蓋太陽能板?可惜的是這樣就是違反了很多人的利益原則,所以不可能實現。

网友:
回復  shunxing

    其實,水力為什麼不做?
有沒有想過另一個問題?長江大霸要儲水時,會淹沒多少地方 ...
引用 网友D:

    呵呵...我說的是既有的河川...而且是連續做下來...
而不是建一個大型水壩...

但是....你最後說的違反利益原則....
我看也不可能會做這樣的連貫式發電機組了

网友:
如果核四停建了,那核一、核二怎麼辨?
都過了當時設定的運轉期限,也就是說過了保固期,
等到核一、核二一直在運轉,轉到了故障產生,出現了問題,
然後必需強迫停止運作,然後全台一半以上的用戶都停電,
只剩下南部用核三廠的人有電用時,這些就不是應該正視的問題嗎?
那又怎麼辨?
我並不是說一定要建核四,如有替代方案,或是核四建造有問題的話,
就應該要改正!
而不是為了停建而停建!那等到核一、核二都出問題了,
又沒有核四,那這些問題跟損失,又是誰該負責?

网友:
回复 网友E:

    所以台電又在恐嚇你了呀。
說電價會昇到1度4.4元呀。又說要限電呀。
試問台灣的產業已經多少外移了?少了多少用電的負載了?
大家一直說核電重要。試問核電在台灣的發電比例是多少?19% 強不足  20%
我們的電價怎麼計算不用核電就是4.4元呢?

再試問大家的電價真的是台電說的  2.X 元嗎?
那一個人家裏有電腦有冰箱的人不是繳一度電 3.X 元呢?

不透明化的電價。不透明化的計費。不透明化的成本。只能用在國立編譯館還存在的愚民時期吧。
拿個合理的計算公式來跟我們說電價,我還會比較信服。

再談到太陽能,有些人會說太陽能在晚上有12小時無法發電。所以不能用。
其實發電並不是一直持續滿載的。
發電,會有一個基本的發電以及一個”臨時”發電。
什麼是基本的呢?就是夜間用電量是基本發電量。
而”臨時”發電就是白天大量用電跟夜間少量用電的差量。
(題外話,這也是火力發電不可能廢掉的原因,因為只有火力才能因應快速的反應。核能最快反應你加大輸出的指令到執行完畢大約是30分鐘)
而太陽能是白天發電,剛好可以用在調整日夜差額的”臨時”發電。

風力,其實並不是不能用,而是台灣的風有時真的太大了。以六輕的風力發電,之前就曾經看過報告,因為風太大所以無法運轉的時間比運轉的時間還要長。

而說了這麼多,其實只是我們的專業人士的”數學”都不好。
因為用電是一種”群眾運動”很難去統計下十分鐘會出現多少用電。
所以他們應該不太敢把不確定的發電量當發電量來估算吧。
那種計算方式煩到我不想去想它。可變量太多。
所以台電對於動力用電都有契約用電這類的規範就是避免用戶的用電量超過他們的發電量造成無法反應。

要是再加上這種發電量無法預估的再生能源,我想台電的計算人員會發瘋。

网友:
如果火力發電廠陸續停下來減碳

核能的角色就逐漸吃重了

問題在永續能源開發

一百年前 日本人就在台灣以水力發電 點亮台北的路燈

网友:
日本事件, 個人贊成, 非核家園, 至於用電交給專家, 河川連貫式發電機組, 全台高速公路、快速道路,家家戶戶,給他去加蓋太陽能板,風力發電,火力發電,多方面發展

网友:
要不是因為家裡面的電器都是交流電系統.....
我早就在頂樓裝設太陽能板了....
通通改成直流電系統...根本不必用到台電的電力

之前我就很想去買幾個大型電瓶...
然後用太陽能板充電...家裡面的電器通通改成直流..
把所有電器的交流全部移除...這樣下來~~多省阿~~
還不用繳太多的電費..除了冰箱冷氣還有熱水器這些真的要使用交流電以外~~
其他電子產品..本身都是24V 12V 跟5V
尤其是12V用的超多...只不過這樣下來...要改的東西~~也超級多的

网友:
回复 网友C:

    有這種想法其實也不錯。
只是有沒有想過你個人要自己自足的話,必須有儲能系統。而儲能系統最常用的是鉛電池。
鉛電池的問題,我想這邊也有人對鉛的儲能有深入了解的。就會跟你說可行性跟實用性。
最後結果就是跟台電串聯。

网友:
太陽能.....
真正知情的人是不看好的,生產過程產生一堆重金屬,弄不好污染更廣,不然太陽能發展到今也有30年,為何不太大量採用?
太陽能在地球上能有最大的使用效力的地方只在赤道區。
太陽能可產生二種產物:電能及熱能,一般來說後者用在金屬冶煉的品質最好。
太陽能唯能100%使用它的只有在外太空事物上。
現今最新的能源技術為融合。

网友:
我有個想法, 以台灣的情況來說, 我不太看好太陽能, 成本及效能、適用性真的是..

太陽能在某個程度來說, 只是商業手段及官商問題..

在尋找能源時, 另一個議題是, 有了新能源, 會不會更消耗能源..

看些電視廣告吧, 消耗能源的劊子手, 永遠在強調他們是最環保、最愛護地球的..

這就是全世界都在講環保、節能, 效果不彰的原因..

XD..

------

或許台灣根本沒能源問題, 只有利益、商業.. 問題..

网友:
看到這核能....都怕了.......
輻射污染,是幾百年甚至千年之久........能夠用替代能源,會比這好太多了。
各家各戶若能夠自己發電自己用,那麼台灣家庭用電應該也不會有太多問題了,燈具換成直流系統還比較好解決,如果像其他電器設備,若改DC系統,大概沒完沒了,能做的只能用交直流轉換器(而這個東西....功率要大到幾千瓦的負載能力,就很可觀了,如果太陽能發電系統能風行,將會是一個頗有商機的產品了,家家戶戶缺不了它),電器的電源就不用修改了。

AGC大提到太陽能製程上產生的重金屬....會比輻射好處理吧?至少人還敢靠近去處理它?

网友:
回复 网友C:
工程搞真大, 不用這麼麻煩啦 , 你家要是透天的,裝個小功率太陽能板就很足夠,只要動點小技術就可以;
首先,先了解自家各樓層電氣箱的佈線線路,把耗電大的線路都不要動(220acv),把照明的'插座的 B.K 主台電供電的拿開,接到另一切換開關備用,而太陽能供電的 ,也接到切換開關哪裡 ; 不太明瞭的話, 參考我小站的一篇 " 精算節能 "

像我 一樓 大都重耗電,所以都不動,二三樓 冷氣的也不動(220ACV) ,其餘接太陽能,如樓層中有要插重耗電產品的,就把它找出,另接一個BK(一般一個 15A BK 有接2~3條)

鉛電池買深層式的,然後並接一些金電容,這樣電池壽命會長一點

网友:
目前商品化的太陽能電池,效率好一點的,大概只有10幾%
所以要靠大面積或聚光的方式來吸收
政府提供政策獎勵或補助研究經費
最終還是希望能有高效率的產品問世

网友:
用太陽能加電池是之前的想法....
但也因為成本問題..作罷........
要不然真的很想改~~~而且~~
我家前面也可以自己加裝一套小型水力發電系統
更棒的是...每到寒流來的時候..我家門口的風量可不是普通的小...
我真的有想考慮由水跟風這2方面來裝置發電系統~~~
節省家中的電力電費支出....
但~就如逃兵大說的...儲能設備....這就是一筆很大的支出了

PS:雷大..我前幾年就有動手在作高效能的發電系統...
只不過~連續失敗..目前還在精進我所看到的科技與應用..
打算找出失敗的原因~~~進而修正之前失敗的做法

网友:
看到這核能....都怕了.......
AGC大提到太陽能製程上產生的重金屬....會比輻射好處理吧?至少人還敢靠近去處理它?s10274chen 發表於 2011-3-26 05:02 PM

對,但也別忘了處理不到的地方,不過確實比輻射要少許多時間讓它消失。
但我忘了提一點,原料來源,這也是不普,不低價最大的因素。

网友:
貼個最近在排版的文件。
取自讀者文摘1978年出的瀛寰搜奇

聖馬羅利用月亮能
世界第一座潮水發電廠

多少世紀來。人類一直幻想利用潮汐的水力。今天,在英倫海峽的法國古城聖馬羅(Saint-Malo)附近,這幻想算是已成為事實了。電力專家看中了跨在蘭斯河(River Rance)河口上的聖馬羅城舊址,因為那裏有世界上最高的海潮,常能湧出海面四十四呎。每天兩次海潮湧上河口,然後倒退回去,水量最大時,每分鐘的流量約為二億八千萬加侖。
一九四0年代初,法國工程師羅伯.傑布拉特(Robert Gibrat)看到聖馬羅具有水力發電的潛能。他這種靈感,主要是受到一七三七年若干利用潮汐構想的文稿與專利權的影響而觸發。
傑布拉特以二十年時間研究這項計劃,最後向法國電力公司的同事游說,解釋這項計劃的價值。
一九六一年,工程師開始進行一項艱巨工作,建造一條橫跨蘭斯河,長約半哩的潛堰。這項工作中,有一個特別的難題必須克服。建造傳統式的水壩時,只須把水引離施工處,就可以順利工作。但在聖馬羅情形不同,工程師必須設法應付每天往返兩次的大潮。於是,他們在河兩岸各造一道圍堰,本身各設有水閘系統,可容潮水通過。中間,圍成一個臨時湖泊。
然後把湖水抽乾,再在乾河床上建造中央堤壩。壩上設有二十四具特別設計的渦輪機,以正反方向運轉,既可由湧進來的潮水推動又可被退出的潮水推動。每具渦輪機約可發出一萬五千人所需的電力。
經過五年時間,耗資一億七千五百萬美元,發電廠終於在一九六六年十一月落成啟用。目前每天至少操作十四小時。
此種阻慢潮汐的工作,發生了一項奇怪的副作用。科學家算出,它已經不知不覺地減慢了地球運轉的速度。
世界各地,只有幾處地點的高低潮有足夠的勢差,可供大規模發電之用。其中一處是加拿大東岸的芬第灣,加拿大政府已計劃在該處建造聖馬羅式發電廠,而且計劃巳接近完成階段。

网友(2011-06-13):
北投地熱谷能不能拿來運用阿 應該是可以的!

网友:
期待冷融核
只不過似乎遙遙無期
也許有生之年還看不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