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Thermaltake TR2 RX450 450W POWER 電源供應器維修

楼主(2011-03-25):
今天維修的主角,Thermaltake TR2 RX450

拆開後目視無明顯損壞的零件,但送電後會自動持續反覆開啟和關閉
量測PSON綠線,電壓1~2.3V跳動不正常
檢查電源子板,使用的是Weltrend WT7517電源管理IC

子板上SMD零件沒問題,但是背面有數顆DIP零件,於是拆下子板檢查
但還是沒發現故障點,於是將一些比較可疑的零件換掉
因為子板焊腳滿多的,拆來拆去太麻煩了,乾脆把懷疑的零件直接換掉
如下圖,6顆25V/10μF電容(紅框處),2顆TL431(藍框處)

再次送電測試,已經不會再自動開啟和關閉了
但PSON電壓只有2.3V,雖然可正常使用沒問題,但2.3V似乎低了些

發現子板上原廠有省略掉一顆電阻R92,這顆是直接連到5VSB的

於是補一顆2.4KΩ上去,PSON電壓有5V了

最後測試都沒問題了,燒機也OK~
雖然沒找出故障點在哪,不過懷疑可能是那些電容在搞鬼...

网友:
這樣標記超清楚的 不用一直看故障點在哪邊呢

网友:
怎麼會算出要補上 2.4K歐姆的電阻?

用顏色來標示,真的一目瞭然...
很用心的紀錄

网友:
不只大電容,週邊小電容也常常是搞鬼的對象

网友:
會有這種現象 , 小電容是十分可疑的 !!

我也遇過也是修很久 !!

後來找不出問題 , 直接把小電容全換了 !!

結果就莫名其妙的好了 !!

楼主:
怎麼會算出要補上 2.4K歐姆的電阻?

用顏色來標示,真的一目瞭然...
很用心的紀錄 ...
引用 网友A:

這顆電阻要用多少,其實部份廠商IC資料都會有範例
像偉詮電子這一顆WT7517,它資料中是用10KΩ的,不過2.4KΩ也可以

网友:
我手邊也有一顆 海韻的330W,5VSB 測起來也只有2.7V
是否有可能也是省略掉同樣的電阻?

這樣待機電壓過低,會造成什麼不良影響嗎?

网友:
5VSB過低與此例故障不同,必須檢查輔助電源電路

网友:
哇!!高檔power!恭喜賺到一顆!!

网友(2011-05-04):
修power還真須要耐心阿!!!

网友:
感覺這POWER好高檔阿!!

网友(2011-06-09):
好想多找幾顆POWER也來練練!

网友:
模組化的耶!!恭喜!!

网友:
450w 看來不是一般power呢
恭喜完修 說明很清楚 謝謝指教

网友:
真用心,SMD 缺件還可以找到。

网友(2011-08-23):
謝謝~~~~又更上一樓了...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完修 說明很清楚

网友:
圖文並茂 解釋得很清楚
爬文後 又有回應 從中真是獲益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