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POWER是否該戴護目鏡...

楼主(2011-03-25):
以下照片是很久前拍的,是某款機殼牌POWER,一些維修過程的照片可能刪了,只剩下精華部份幾張
過程是這樣的,5V待機電源燒毀,修復後只是在5VSB掛上一顆6Ω電阻,幾分鐘後碰一聲,一顆電容的殼不見了... 並開始有吱吱聲發出

彈殼至今還沒找到...

网友:
差一點被流彈擊中!

請教您用那個型號相機,拍得很清楚也!

网友:
電子槍
不要的電容都是子彈

楼主:
差一點被流彈擊中!

請教您用那個型號相機,拍得很清楚也!
引用 网友A:

小弟用的是SONY T-900
近拍好用,但夜晚會變盲機... 拍出來會有顆粒感,不然就是會手震n_124|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盲機.....是指弱光還是全黑之下?

楼主:
回復  chiaomuchin

盲機.....是指弱光還是全黑之下?
引用 网友A:

是指弱光下
光線不足,提高ISO拍攝會很多雜訊,畫面就會有顆粒感
降低ISO,又會因為快門延遲,容易手震,畫面就糊掉了
輕薄系列的相機應該都有相同缺點

网友:
哦!了解,
我目前用Canon IXUS 860IS,也是有同樣情形,
近拍效果實在不好,因此想再找一款近拍效果好一點的。
只是扣扣還沒賺夠。

网友:
作維修(不只維修電源)若能有充足保護是最好,不然就準備一條很長的帶開關測試電源線,把裝置離自己遠一點再通電"試爆"

网友:
我通常通電測試時 , 先遠離測試物 , 同時元件朝下 , 注意絶緣問題 !!

通電後數分鐘 , 待電路穩定後 , 才開始動手量測 !!

自己有被電容炸過 , 當時是元件朝下 , 但是好巧不巧的電容炸掉時 , 彈射到我的腿上 !!

還好是炸到自己的腿 , 如果炸到眼睛的話 ...................................

所以維修任何電器 , 都會有潛在的危險 , 自己要多加小心 !!!

网友:
安規: 直徑6mm以下,不用防爆孔,但封口密封性須絕對要求,不知您這直徑多少?

楼主:
安規: 直徑6mm以下,不用防爆孔,但封口密封性須絕對要求,不知您這直徑多少?
引用 网友C:

是6.5mm的

网友:
怎麼會爆掉阿。

一定有原因。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的應該是 6.3*11 mm , 早期也有防爆孔的,後來幾乎已全部改為沒防爆孔的

楼主:
怎麼會爆掉阿。

一定有原因。
引用 网友D:

原因是因為沒有將它換掉...

网友(2011-11-17):
我覺得爆成這樣應該是不小心接反了..喔!下次要穿防彈衣才是.

网友:
目前我都是用狼大的方式----準備一條很長的帶開關測試電源線
有護目鏡還是戴一下好了;如果有鋼盔,防彈背心,我想我也會把它穿上

网友:
要拿出寒單爺風範XDD

不然要怎麼試10F/18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