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麥克風含無段開關製作

楼主(2011-03-25):
請教眾神明....小弟想做一個SKYPE用的麥克風...使用無段開關作為開啟或關閉..按下可以發話..鬆開即靜音...請問需要哪些材料.及製作方式...感謝賜教

网友:
買一個一般麥克風,以及常閉式開關(不按時導通,按下時斷開),將開關兩端跨接在麥克風兩條線上,平常沒按時麥克風就處於接地狀態無法發話,按下解除接地狀態才可發話

楼主(2011-05-05):
回复 网友A:

感謝狼大的指教...小弟已完成..再次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