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台燒錄機有人用過嗎? 可以進來討論一下...

楼主(2011-03-26):
小弟日前買這台燒錄機 →http://ppt.cc/R5OQ
這台燒錄機的PLCC有分5V和3.3V.
日前小弟燒錄W49V002F成功,但這次燒錄ST39VF040卻一直失敗.
想說上來和有買此燒錄機的大大們討論一下
PS:小弟有爬過文,無論取消打勾"跳過寫0XFF" 或是把脈衝時間調長都無效

附上說明書 http://www.filejumbo.com/Download/DC4292E1A7607288

小弟的燒錄機

預燒錄的晶片

小弟的燒錄步驟
1.選擇晶片

2. 將DIP Switch撥的和介面上一樣

3.燒錄!

但卻顯是燒錄失敗

小弟換過好幾版的燒錄軟體,不論中文或英文顯是錯誤代碼都一樣,甚至小弟還把XP灌成簡體版去執行也一樣不行...

因為東西是託人代購,如今應該也無法聯絡廠商,上來請教大大們的經驗

PS:小弟有疑問的問題就是:軟體介面上把ST39VF040歸為"Request Adapter 3.3V" ,問題是我去查過S大的BIOS資料,ST39VF040是"5V"的FLASH,難道這是關鍵的問題?

网友:
去alldatasheet.com查的結果SST39VF040    應該是3.3V的沒錯
所以還是放到3.3V的那個插座去燒
另外......如果實際拍照的圖是燒錄時的配置而不是"拍照樣本"的話
有個地方......燒錄軟體的圖例A18 也就是板子上面的J3 不一樣喔
圖例裡面的A18是調整4M OR 8M的ROM使用的JUMPER

而W49V002F是2M的ROM 大概不需要調整A18(J3)就能燒錄

楼主:
回复 网友A:

照片的確是拍正在拍錄時的情況,非拍樣本

至於大大您所說的SST39VF040真的是3.3V耶,怪了,難道我之前是看到SST39VF040P

但有一點要再請大大確認的就是

大大所說的J3 是這個嗎?

如果是,這個J3上有3跟排針,直接把JUMP拔掉嗎?
這樣機器怎麼辨別4M或8M  ?

网友:
以datasheet來看,就算大大您看錯成後面這顆,需求電壓還是一樣的喔

另外,從DATASHEET的第一頁也有敘述這顆ROM的電壓
往下看紅框內有更詳盡的描述說,IC的PROGRAM(編程)跟ERASE(刪除)電壓都是3.XV

另外.....應該是那個JUMPER沒錯,不過不是拔除,而是本來是SHORT下方,中央兩PIN,改成SHORT上方,中央兩PIN

楼主:
回复 网友A:

大大,我按照您說的做,一樣失敗
OS:終於體會到S大說的,這台燒錄機很麻煩...  還是S大那台高檔貨方便

下面是我遇到的問題和操作步驟
1.IC擺至於PLCC32 3.3V的位置

2.調整JUMP和把J3調整為上面2個Short

3.把下載到的BIOS 副檔名改為.BIN

4.抹除晶片上的資料(這步驟成功)

5.發現問題:當我把抹除後東西在讀取出來時,buffer內並非FF,而是出現亂碼

6.試著寫入下載來的bios,進度1%不到就出現錯誤

請教一下大大我有哪步驟有問題嘛?

网友:
步驟大概就這樣了,應該沒錯
看來只能試看看,不要把IC壓到底試看看了
不過有一點蠻怪的...
這個設定的圖片感覺不對? 看起來是插在ZIF座上
找看看別的設定
另外,您原先不是用089D11的版本在燒錄?

楼主:
回复 网友A:

其實小弟測試過很多版本的燒錄軟體都不行.(當時指示挑某個版本拍下來而已)
壓著燒錄IC,一樣出錯....
ps:試過把DIP Switch重新設定過,一樣出現錯誤

至於軟體中的擺放IC指示圖片有點奇怪,39VF040應該是放在3.3V PLCC32內, 但卻指示要放到5V PLCC32內,這點小棣有點納悶

附上用其他軟體,一樣失敗的照片

這張很奇怪,指示在5v PLCC32

這張很奇怪,指示在5v PLCC32

网友:
因為3.3V那個PLCC是要合乎FWH或LPC的晶片,所以一般的PLCC32晶片,燒錄器會指示放到5V PLCC那邊。
嘗試解決的方法.....找一個PLCC 32轉DIP 32的轉接座,放在ZIF32那邊燒錄看看。
這樣應該是可以的。
放在PLCC32那邊,可能是燒錄電壓根本不對,因此無法燒錄,或是讀取錯誤。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也有跟你一樣的想法 !!

但是那樓主可以讀的到 ic  的 內容 !!

我想會不會是防燒寫的問題 !!!

网友:
我只燒過一次MX開頭的BIOS ROM 需要解除保護才能燒
類似下面這個:

沒解除的話,按燒錄會一閃而過

网友:
回覆 9# jeanshyen

小弟我是認為,讀出來的內容,未必是真正IC中的內容。
防燒寫保護比較少可能性(小弟我自己本身是沒遇過),會想到ZIF插槽,主要是考慮到了晶片耐壓,該燒錄器的手冊上寫那個PLCC32是燒5V的IC,但偏偏有些ROM就不見得是5V,因此考慮可以嘗試看看轉成DIP32之後再燒錄。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說的也不無可能性 !! 那就要看樓主自己實驗 , 讀出的資料是否為 ic 真正的資料 !!

會說是防燒寫 , 主要是有的主機板也會有一個燒錄致能的 JUMP !!

因此才想說會不會有這個可能性 !!!

网友:
回覆 12# jeanshyen

嗯嗯!jeanshyen大您說的也是。
我們等看看cools0607大的結果囉!

楼主:
我等明天找時間來把上面討論的可能性+所有版本燒錄軟體 測試看看,在上來報告

网友:
看了真擔心,我也買了一台,都還沒用過,到時候不知道能不能搞的定。

楼主:
回复 网友C:

防燒寫應該不可能,因為IC是跟IC995買的,除非他給我2手品

楼主:
回复 网友D:

爬文看到大大說一句很忠墾的話,要買的人"回頭是岸" 最好買VP-380這種較不會有問題
可惜你和我一樣,都已經買了 = =

网友:
回复 楼主:

如果 ic 是新買的 ?? 那為何會有資料可讀出呢 ??? (或許你讀到的不是這顆 ic 的資料 )

既然有資料就要先清除 , 才能夠再寫入 !!!

如果你沒辦法清除 , 那也就沒辦法寫入囉 !!

而這 ic 要寫入時 要令  , 第 22 pin 及 31 要為低電位 !!

或許你可以自己量測一下 , 寫入時條件是否符合 !!

不然就如同 S 大說的 改用 DIP 加個轉換座 !!

或許是一個可行的方法 ??

楼主:
回复 网友B:

今天測試結果,一樣失敗.
下面有簡單報告,這是用0.98D12 以及 0.98D8 .
會採用這2個版本是因為:一個為最新版(降低舊版BUG機率),另外一個版本是因為廠商所附的說明書內都是用這個版本去做燒錄

連抹除都錯誤,讀取出來也錯誤,小弟就沒有繼續做燒錄測試

報告書如下

IC擺放一
1.因為不知道第一腳的位置,實際如圖片中擺放

2.
D12 顯示抹除過時

D8也顯示抹除過時

是讀取出來皆異常

IC擺放二
1. 轉接座擺放-二

2.
此方法用D12也顯示抹除過時

讀取出來為異常

用D8顯示抹除過時

讀取出來為異常

PS:有點亂不好意思. 如果我操作有錯,請告訴我,謝謝!

楼主:
回复 网友C:

我有測試了,一樣失敗, 可詳見19樓新回復

至於IC會讀到資料是因為,我用1樓發表的那種燒錄方法,進行燒錄到49%發生錯誤
有資料可能是因為燒錄了49%,某些東西被燒進去.

還有我發現直這台燒錄機大概很簡單,利用RS232 RX和TX把資料傳出來,利用板子+軟體配合燒錄時間1bit 1 bit 這樣給板子 ,就算板子收到錯的燒錄資訊也偵測不出來

楼主:
回复 网友B:

請問一下s10274chen 大您手上有這台燒錄器嗎?
不知道大大您要不要試試看,小弟可以把另外一顆(我有買2顆)39VF040郵寄給您做交流.

可以的話請PM給我相關資訊.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cools0607大,小弟我沒有這台燒錄機,所以沒辦法幫您試,我用的是之前一位大哥送的HB516燒錄器。

在您用轉接座轉接擺放時,是您擺放方法2才是對的,這樣看起來,就連正確方法放置也是出錯的....怪!
這款看來不是普通的複雜.....疑難雜症真多!
轉接座上面的跳帽要跳開喔!不要短路!
http://item.taobao.com/auction/i ... m_num_id=1781739458
cools0607大您有PLCC32 to DIP32的轉接座嗎?看了淘寶上面賣家的描述,這個轉接28pin的轉接座是適用於原本要做28pin的晶片。

楼主:
回复 网友B:

賣家有送我PLCC32 to DIP32的轉接座
至於JUMP要跳開,小弟我也試過了(想說死馬當活馬醫),一樣不行. 果然很複雜.
買至今只有燒錄成功一顆IC: W49V002F

題外話,S大,您HB516燒錄機 在目前你都還覺得夠用嗎?
剛剛查了一下價格(沒屋頂的在賣)才900內,且還有中文介面,並且還會自動偵測... 真羨慕n_059|

网友:
回复 楼主:
回覆

這真的很窘了......還是沒辦法燒錄,小弟我在猜測,那些dip開關,不知道是不是在調整燒錄電壓或是切換燒錄腳位等等.....不過亂撥也蠻危險的!您在找看看有沒有選項可以調整。
啊!另外,您在燒錄時,您量看看39VF040的32腳電壓,看是否為3.3V,如果不是,燒錄電壓看能不能調整(只撥開關之類的,再找看看)。
有轉DIP32的....那就可以試試囉!

那台燒錄器....還不錯,因為小弟其實真的在燒BIOS的機會很少,差不多只有幾次而已,,手邊碰到的大概都還能燒。除了上次自己搞掛了自己電腦主機板的BIOS,因為是SO-8封裝,沒辦法搞,只好請人幫忙。

网友:
這台跟之前團購區的兩個團購....看起來很像...
http://bbs.pigoo.com/thread-27076-1-1.html
http://bbs.pigoo.com/thread-25071-1-1.html

團購中的那款Willem多功能編程器PCB50...不知好不好用...
想說日後再上掏寶時...要不要敗一台...

网友:
回复 网友E:

游大~~要就買好一點的吧~~
我用的是G840~雖然都OK~但有時也會用到火大~~

网友:
引用 楼主:
小弟日前買這台燒錄機 →http://ppt.cc/R5OQ
這台燒錄機的PLCC有分5V和3.3V.
日前小弟燒錄W49V002F成功,但 ...

這款燒錄器我也買了一台,我用了一陣子後,自己的心得是還不錯用啦!
我是沒燒過st39vf040這個型號的經驗,不過有個小小經驗是,在所有的JUMP都正確情況下
還燒不進的話,我遇到這種狀況的話大都是晶片本身的問題比較高,就算是新買的也一樣
因為我也買過新的來燒,也是死燒活燒,都會錯誤,JUMP調了老半天也沒用,
結果換個晶片,就搞定,我也很無言,,,,,
因為新買的晶片也退貨不了,老闆會跟你說,是人為因素.....
只是我通常不會只買一顆,因為怕有瑕疵,會搞死自己....呵呵  以上是個人經驗,純屬參考.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小弟我也因為這樣所以買2顆,沒想到2顆都不行 = =
PS:我不敢說這台好不好,因為我到目前至有燒到2種而已,一種OK,另一種不行...
不過ˊ這台真用起來的有點小麻煩....

楼主:
回复 网友G:

水大,G540和G840 都一樣不是嗎?
當初怎沒想到要用便宜一點的G540 ?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F:

恩! 小弟我也因為這樣所以買2顆,沒想到2顆都不行 = =

這台, 我也買一台, 還特地灌了 Windows 2000 來配合它..

不過, 說實話, 個人不建議使用這台, 問題滿多的..

不相信, 我原價 1000 出頭多買的, 賣 500 就好了..

這台使用起來很不方便, 同時軟体嚴格來說是作者同拼西湊搞出來的, 一些圖形和硬体根本就搭不上, 滿粗製濫造的..

我批評的很不客氣, 因為它給我的感覺真的很不好..

還是那句話, 若是覺得不錯的人, 我半價賣給你..

>_<..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當時有不接電腦就要燒的須求~
電腦教室要更新bios~嘉義縣國小的電腦教室~我公司就包了好幾間~
所以就自己花錢買一台了~用起來還滿方便的~

楼主:
回复 网友H:

呵....大大和我想法一樣! 正想要賣
不過這台卻支援25X的新IC,所以勉強留著....(留著和預購買的G540做互補用...)

楼主:
回复 网友G:

了解了解...
話說G540/840這台 用起來還OK嗎?
小弟正想要買一台來用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