倫飛 Efio!121A D212A筆電修復

楼主(2011-03-26):
小舅子拿來一台倫飛筆電希望我幫它瞧瞧,破屏
外接螢幕可以正常顯示,這說明顯示芯片正常
找了一塊好屏並查詢針腳定義與該筆電相符
將屏裝上筆電發現背光點亮,但字跡相當模糊伴隨有雜訊
拆開筆電將主板請出
哇~~~~燒糊了!這是主板LVDS接腳背面

電子元件編號都看不到了,尋找蛛絲馬跡可以看到該電子元件
旁邊標示個G,這表示這是一支一定是Mosfet電晶體
但N?還是P?,分析電路這對我來說是天方夜譚沒那本事
仔細端詳整板用料Sot-23 都是用同一個型號的Mosfet標號是72
這一支該不會是整板的異類吧!
放心大膽的拆下另一支,測量一下是N-CH(平常版上老師上課我有在聽,我是好學生喔!)
從廢主板上拆了一支SOT-23編號 70測量一下確認是N-CH
接上屏線,開機測試

復原機器插上電源,不會吧!開機成功但只要移動筆電就斷電
這應該是電源接座的問題
接座問題我以前也碰過一次
電子街找不到相同的

倫飛筆電處理的
也就是把彎曲的那個接觸面用尖銳的器具進入調整讓彎曲的角度
更彎曲些,在把接觸面上汙垢刮除,經過調整後復原筆電,開機測試
不會再突然斷電了,完工

以前處理過一台ASUS型號忘記了
圖中最左邊那支是正極已經鬆脫了,也就是會
跟著變壓器接頭旋轉,想了好久
買的一支鑽頭把中間鑽一個洞插入一根細銅線
在用錫把洞口封住,原先鬆脫部份一樣給他上一
砣錫,直接跳線到主板底座正極處,經測試效果
還不錯

這小小的分享與交流,如有大大有更好的作法
當然也希望不吝給予小弟指點,先行謝過了
這台筆電在TM 4100之前就搞好了一直想發與壇內大大分享
只是剛好有碰上4100問題所以也就先擱下了

网友:
恭喜完修,筆電電源插座故障情形也是很常見,尤其是被暴力對待過的

网友:
恭喜完修,狼大說的沒錯,筆電插座都是暴力對待引起的,
小弟也修過一台ASUS,座底下的焊點全部脫落,補好送回去不到一個禮拜又送回來,
這次更嚴重,補焊效果不佳,只好直接接細線,沿著電路拉到鄰近接點,座下方上熱熔膠,上方硬塞一塊硬泡棉頂住,
很土的修法,但至少現在已經過了一年沒再送回來了.

网友:
對不明零件編號的分析,直得學習~~~感謝分享~~~

网友:
大哥你太強了

楼主:
感謝摟上幾位先進的祝賀
心裡甜滋滋的

三人行必有吾師
就是不知道發的帖會不會太粗淺
傷了前輩們的眼睛

莫見怪,別見笑
一心只想我不當白食者
分不出深與淺就發帖了

活到老學到老happy_day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小舅子拿來一台倫飛筆電希望我幫它瞧瞧,破屏
外接螢幕可以正常顯示,這說明顯示芯片正常
找了一塊好屏並查詢 ...
引用 网友A:

    SOT-23編號 70這有datasheet嗎??這規格怎樣從廢板上拆下取代??

网友:
72這顆筆電用很多但很少遇到掛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