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碟機片夾退不出

楼主(2011-03-26):
請問光碟機按下退片鑑有聽到聲音,但就是退不出來,該從哪裡下手?可以簡單調整或修理嗎??拆開他,又看不出哪裡問題,看到一堆東西在動,不好意思啦!!

网友:
皮帶斷(鬆)了!

网友:
如果只是要把光碟片拿出來.
在光碟機的正面有個小孔.
拿一支可以插入的棒子插入
就可以順利的用手拉開
如果是要徹底解決這問題.
就要折開看是皮帶老化還是中心點磁化.

网友:
我都是用大廻紋針,將它其中一段折直,插入光碟機面中的小孔,
輕輕用力一推就開了,記得電源要關掉哦!

檢查一下可能是退片馬達皮帶老化或鬆了,直接換一條可以再用很久的,
但是如果無法讀片而鎖住時就不建議維修了。

此外有還有一種退片方式也可以試試看,
在光碟機 icon 按右鍵,選彈出選單的退片。

网友:
這裡有教學,search「光碟機的修復及改裝」: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 ... 9%E7%A2%9F%E6%A9%9F

楼主:
真是感謝大家的熱情,我會試看看,這樣可以救很多光碟了,哈哈~~請喝酒囉!!

网友:
衝一下積分吧! 光碟機不出幾乎是如上說的都是 ( 皮帶鬆 )的問題...

网友:
光碟機的驅動皮帶鬆了...這似乎是常態...
尤其是代工廠的產線移往對岸後...更是嚴重地Cost Down...
光碟機使用壽命越短...促使消費者直接購買一台新的...這樣廠商才有賺頭...cc

网友:
小弟的光碟機更絕
它是片夾退的出來,回不去呢
每次都要用手推它一把

网友A:
裡面馬達的一條橡皮圈氧化鬆脫啦 換一條成本20元
建議去找一條50元的台製 耐操耐凍

网友(2011-05-14):
皮帶如果沒有裂,只是鬆,可以拿去浸泡肥皂水,輕洗一下,沖乾淨擦乾裝回去,就可以了,因為,皮帶內環會滑(用久了都會有點粉粉?或是髒髒?),用肥皂水後就會澀澀的,所以磨擦力變大,就不會滑掉

网友:
我的也一樣毛病,拆來修修看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裡面馬達的一條橡皮圈氧化鬆脫啦 換一條成本20元
建議去找一條50元的台製 耐操耐凍

請問那裡可以買得到...謝謝..我的也有這種問題

网友:
皮帶鬆弛或變質了!
這是光碟機常見的故障!

网友:
皮帶老化了,可以在皮帶上涂些松香粉,增加摩擦。

网友(2011-07-23):
引用 网友B:
請問那裡可以買得到...謝謝..我的也有這種問題

像這種的橡皮(皮帶) 您可直接至電子材料行購買就行了。
最好是將原本鬆掉的那一條拆卸下來直接拿去跟店員做比對會比較ok!

网友:
光碟機驅動橡皮圈變形、硬化、斷裂、鬆弛這些問題很長見,除非
齒輪驅動的,不過機種很少。
我曾經去幫一個朋友整理電腦,發現光碟機驅動橡皮圈也鬆了,拆下來
請他到電子材料行比對購買,過一陣子他回來給我說買不到,店家說沒
這東西,我心中很懷疑,因為我買過,順便問一句,你有到某某材料行
問嗎,他回答說:我去"順發"裡面的工程師說沒有,沒看過。我一聽差
點昏了,我說我要你去某某材料行問,他說抱歉因為是電腦內拆出來的
,他直覺跑"順發"去問,再跑一趟就買回來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就要折開看是皮帶老化還是中心點磁化............請問如果是中心點磁化,要怎麼處理...我的光碟機剛裝上去沒多久就這樣子,每次都要用針插入才能打開,(平日很少用)也是先換皮帶嗎?

网友:
在馬達軸上的皮帶輪溝貼一圈雙面膠即可解決

网友:
大部分是皮帶老化鬆換一條較小一些就可解決

网友:
回复 网友D:

磁化可以找個圓形小紙片給它貼上去.
皮帶老化可以換新或是在輪溝上貼條小膠帶可以擋著用.

网友:
回复 网友C:

了解,阿里阿豆

楼主(2011-08-23):
請問中心點磁化是甚麼意思?要怎麼弄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請問中心點磁化是甚麼意思?要怎麼弄呢??

中心點磁化就是轉光碟片的馬達上被上方壓片的磁鐵磁化吸的太緊...

一般退片馬達夠強就ok...

如果不行就只好裡面都放一片光碟片就可以改善~

勤勞一點就拆機消磁了~

网友:
這個問題很好解決,不需要買一條20元或50元的橡皮帶。用市面上常用的小條橡皮筋就可以了,換一次用半年。一毛錢都不用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