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 UT61E 及示波器測試點燈顏率

楼主(2011-03-26):
在狼大及海洋大的文章中, 說明了如何用示波器及數位電表測試點燈線路是否有頻率..

今天找了些時間測試..

由於我目前沒待修的 LCD 螢幕, 所以是用 LCD 燈管測試器測試的.. 首先先接好相關線路..

先用 UTE61E 這台經典的數位電表來測, 將電表轉到 HZ 檔..

將電表 "隨意" 放在線路上, 看到沒, 電表就會顯示出頻率了..

其實你要是不怕麻煩, 也可用電壓檔來測, 在電壓檔切到頻率顯示也是同樣的效果..

▼附圖1

再來用示波器來測, 將測試棒放在接路上..

▼附圖2

在示波器顯示的波形

▼附圖3

----

工欲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有了好的工具, 在維修方面真的很方便..

另外, 由於是 "感應" 的原理, 所以完全不用將電表或示波器的測試棒接到線路上, 只要 "隨便" 的放在可感應到的位置即可..

^_^

网友:
UT61E,偶測家用線路

轉到 Hz 檔,感應不到

轉到電壓檔, 切到頻率顯示,有耶,不需緊貼電線,稍微靠近就有了

网友:
UT61E,偶測家用線路

轉到 Hz 檔,感應不到

轉到電壓檔, 切到頻率顯示,有耶,不需緊貼電線,稍微靠近就有了:l ...
引用 网友A:

所謂的轉到電壓檔,切到頻率顯示,有一點不解,可否詳述

网友:
回复 网友B:
ut61e有兩顆功能接換鍵,一藍一黃,然對應該檔次下的功能切換(注意印刷),可以不用一直轉檔次

小弟認知量Hz是否應當使用紅色表筆,對應機上的印刷字樣,黑線可以接到機器上的GND或手握黑表筆或者是不接,機器內似乎有防電磁波的屏障,用機器懸空量測似乎有些怪異?

网友A:
所謂的轉到電壓檔,切到頻率顯示,有一點不解,可否詳述
引用 网友B:

轉到電壓檔,按橘黃色按鍵

网友:
對照了一下電表的數值跟示波器的值,好像不算準呀。二個搭不太起來呀!

网友:
我自己剛才親自實驗 !!

如果打到 電壓檔 再用橘色 鈕切換到 HZ 所得的數據並不準確 !!

但直接用 HZ 檔則有準確的測量到頻率 !!!

网友:
我自己剛才親自實驗 !!

如果打到 電壓檔 再用橘色 鈕切換到 HZ 所得的數據並不準確 !!

但直接用 HZ 檔則 ...
引用 网友C:

    看到鬼.......
你怎麼測試的~
不要跟我說~~直接處碰螢幕就可以....

网友:
回复 网友C:

應該不會說,手上的UT71E用ACV附帶的頻率測試,測出結果與轉到HZ檔是一樣的,也與示波器測到的頻率相同,且用探棒跟機身直接靠近都可以量測到,會不會是UT71E比較高階的關係?

网友:
....剛剛測試~~~在CRT上面...直接處碰..居然可以測試到水平跟垂直的掃描頻率耶...
只不過會互相跳來跳去的..瞬間會跑道1百多K

网友:
直接把電錶置於 HZ 檔 , 將紅色探棒的導線繞個圈 , 直接貼上螢幕(CRT) , 就可以正確的測到 水平的頻率 !!

其他的檔位(橘色鍵選 HZ)都不能正常或測量到數據 !!

使用 (ut61e) 電錶 !!

网友:
O_O愈來愈利害了,可以在試試能不能量到現在最熱門的輻射,
還量的到的話就真的是太神奇了~____~。

网友:
螢幕隔離比較差的,有時不用拆殼就可以用電錶或示波器拾取到點燈高壓的頻率

不接探棒直接把電錶放在靠近螢幕背光電路的背面外殼

接探棒靠近背光電路處外殼,用Hz檔拾取頻率

用示波器透過探棒拾取(下面紅框)

都可以感應到正確的點燈頻率

网友(2011-08-22):
這真的是買對電表!!買對上天堂"笑"~買錯在地上"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