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ARCHTEX AR37T10 求救????

楼主(2011-03-26):
各位大大 請支援一下!!!!!!!!!!!

待機時後背光有亮 電源板正常 無法開啟二次電源
電容無故障狀況!!!!
請問還須檢測何處  謝謝!!!!!!!!!!!!

网友:
不好意思, 建議你先了解一下別人是如何發問的..

否則很難解決你的問題..

THKS..

楼主:
SORRY SORRY !!
就是背光亮了 按電源無法開啟螢幕

楼主:
七燈大口高壓版多少$

网友:
你想想!!
既然背光都有亮了,那高壓版有壞ㄇ?
那待機時高壓版不應該是亮的,按下電源開關,主機板送起電電壓給高壓版
那還沒啟動時就送啟動電壓,主機板壞掉機率很高
拍些照片吧,有時眼睛就可看出故障原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感謝大大一相關的分享....功德無量

网友:
回复 网友A:

代機 狀態 不應該 背光會亮
代機背光會亮 那有2種可能  高壓板  OR 主機板CPU 掛點了我說的主機板 是指有MCU的那片板子
你的問題應該是高壓板 有問題機率比較大
高壓版可以修復的_~_~至於購買價格  你上拍上找看看
也可以找同行拿 建議找很熟的拿價格上比較軟些

网友:
主板壞了越南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