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電源插頭固定器?

楼主(2011-03-26):
在網路上看到這個東東, 用來將電源線固定住, 這樣就不容易脫離了..

滿實用的..

我在一般商場沒看過這個東東, 請教大家是否有看過?

THKS..

网友:
我們的歐規機台就有使用 !!

但台灣好像不多見 !!!

网友:
zippy電源好像都是這個設計

网友:
大部分要電源供應器有設計對應固定座,才能使用這類固定夾
新巨因為之前都生產伺服器電源為主,為避免鬆脫都會裝上這類固定夾

网友:
^^"這種固定夾滿少見的說~~~
小弟第一次看到~

网友:
回复 楼主:

cremaker大,小怪~~有沒有乖乖的啊n_046|

楼主:
回復  cremaker

cremaker大,小怪~~有沒有乖乖的啊
引用 网友A:

小怪, 那隻白頭翁哦..
仍在禁足中, 還有 18 天..

^_^

网友:
回复 楼主:

每天都有5分鐘的放風吧~~~
動物權~~~動物權`````動物權````動物權

楼主:
回復  cremaker

每天都有5分鐘的放風吧~~~
動物權~~~動物權`````動物權````動物權 ...
引用 网友A:

放風? 要請它進去就有點難了.. 所以恕難照辦..

噓.. 小聲點, 不要讓 "保護動物協會" 知道了..

X.. 小怪咬我頭時, 我是否可申請保護.. XD..

网友:
小弟有兩顆zippy的伺服器用POWER,都沒有這個固定器... 其中一顆還是備源式的

网友:
幾年前還在開店時有在台北德昌買過

楼主:
幾年前還在開店時有在台北德昌買過
引用 网友B:

請教一下..

中華路的的德昌嗎?

THKS..

网友:
請教一下..

中華路的的德昌嗎?

THKS..
引用 楼主:

對啊~~靠近洛陽街(我因老花加散光收山已經有5年了)

我是去買接線架懶得找就先老闆娘她往店內一邊比去
結果在滿滿抽屜盒先見到電源插頭固定座卻沒看到我的接線
架,它是固定式不是像一般伺服器所附的可往上扳等插頭插好
再往下扳固定插頭線

楼主:
對啊~~靠近洛陽街(我因老花加散光收山已經有5年了)

我是去買接線架懶得找就先老闆娘她往店內一邊比去
結 ...
引用 网友B:

感謝哦..

德昌開關類及電源座的東西很齊全的.. 我找個時間去看看..

THKS..

^_^