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hinkCentre A51問

楼主(2011-03-26):
這台原本是CD光碟機而已
我想要換成DVD燒錄機
但我不知道原本的光碟機怎麼拆下
連顆螺絲都看不到......

网友:
http://www-07.ibm.com/lenovoinfo ... c/pc-weekly-v24.pdf

這裡有教學 自個兒去看吧~~~

楼主:
回复 网友A:

    這是S51的
我要的是A51

S51要拆還不簡單

网友:
這還好啊!不難拆,一邊側板是能拆的,另一邊(主機板IO背板那側)有打鉚釘釘死而已。
硬碟和軟碟機都是滑軌,光碟機有個小鐵簧片,按下之後,把光碟機往外抽,這樣就能把光碟機拿出來了。
這是BTX主機板....系上有兩三台server都是長這樣子的IBM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