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60w烙鐵無法解焊顯示卡電容接腳

楼主(2011-03-26):
小弟用60w烙鐵沒辦法把顯示卡上的電容解焊下來
把電容本體剪掉後留下兩隻接腳
把烙鐵靠上去半天用夾子去夾還是不動如山
之前用這隻60w都可輕易解焊無鉛製程的開關
會不會是烙鐵溫度不夠??
或是那裡有問題??

我看到高雄禾樺有賣一隻100w的烙鐵
是不是要換那隻才能解焊咧??
有經驗的前輩麻煩指導一下
感恩n_002|

网友:
你有沒有補新錫?

楼主:
有啊~~
補了一大拕有鉛錫再靠上去接腳就是不動如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在接腳上補新錫.

网友:
2隻腳都先補錫然後用斜面的哪邊慢慢熔
慢慢拉就可以出來了 不過要吸錫才是難度
孔太小+多層版 有工具可以使用

网友:
高雄禾樺 ~應該不貴吧 ~

換HAKKO 2段式的 的拉 `...好用拉 ~..

网友(2012-03-07):
小弟來插個花,昨晚換了顯示卡的電容,
小弟家裡是 30W 的鉻鐵,因為擔心不夠熱,所以放在鉻鐵架上快半個小時才開始動工,
先在鉻鐵尖頭讓熔掉一大堆焊錫(不要讓焊錫滴下),然後鉻鐵頭去同時接觸電容的兩支腳,
然後一手出力慢慢拔電容,算是很順利就可以取下電容。

要焊上新電容時,因為孔中都是焊錫,所以鉻鐵還是熔上一大堆焊錫,
先接觸兩孔,然後快速敲抖顯卡電路板,讓孔中的錫出來一點點,有一點點凹洞即可。
然後電容腳先剪好,腳對準孔,用手指按緊,然後鉻鐵上一堆焊錫從背面電路,同時接觸兩孔,
也很順利就可以把電容推進去。

因為小弟家中沒有吸錫器也沒有吸錫線,又不敢花錢買(財政部長會抗議)
所以處理上有點克難....

网友:
60瓦的烙鐵若碰上有大面銅箔的電容要解焊,應是足夠的,
一個是要先上錫再加熱,就像樓上幾位前輩的方法一樣,

一般解焊我繪用80瓦刀頭,同時對電容兩腳加熱到電容往下掉離PCB,再用吸鍚器一次對兩孔除鍚,
速度不但快且焊孔除鍚非常乾淨

請參考示意圖

网友:
這代表該處位於大片銅箔接地的區域...加熱沒有散熱快導致錫無法有效融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