黑晶爐算蠻貴的

楼主(2011-03-26):
剛剛去賣場,逛到家電區看到菲利浦黑晶爐,沒想到價格還蠻高的,居然要價2500,比旁邊的電磁爐都貴上不少

最近要拆一些四層板的多腳DIP元件,不知道用無煙電熱管加熱的烤肉架能不能拿來作為預熱使用.....

网友:
網拍大概在18XX元

不過一定要飛利浦嗎?

用尚朋堂如何...

网友:
飛利浦有好幾個型號  2500應該是那個有液晶的HD4415
火力都差不多的話 不如買低階的4412會比較便宜

网友:
我也是買1800元低階的

网友:
用黑晶爐是在空溫方面比較方便....
其實~~你只要買石英管的紅外線發熱器來改也可以..
可愛就是自己改裝的紅外線發熱裝置

网友:
以狼大的功力之深,或許可以用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29532369
可以DIY得更徹底
許可以發行套件,讓更多痞酷同好也能受惠

下面這支是環型的,更適合改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08117725

网友:
奇怪..

我查了下, 狼大的價格怎會如此 "漂亮"..

网友:
其實下部溫度是要恆溫輸入~溫度要固定
加溫方式又有三種
1.隔離遠紅外線~就是發熱部有金屬包覆
2.直接照射遠紅外線~跟黑晶爐或可愛大的一樣
3.氣熱式~底部風槍直吹
不過直接照射升溫快~但溫度控制不好容易焦黃~類似曬傷
但個人覺得還是用黑晶爐好~因為高階的機台上部下部都是紅外線的
其實溫度掌握的好~板子及晶片水份問題處理得當
黑晶爐就可以做滿多板子的~
不過...做CPU座就困難點~

上部加熱的風槍架可考慮用桌上型麥克風架~不管前後左右高低長短都可調

但市售的風槍頭的內孔都要改~不然四個角落的溫升很小~火力都在中央
要改成像D大那樣會好一點

狼大最近看很多BGA手癢癢了吼XDD

网友:
這個,PAR38-150W 飛利浦150W紅外線燈泡, 溫度固定在200度,也不用在調溫度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011229069519

网友:
回复 网友A:
150w 燈炮就可以加熱電路板到200度?是否同時要用數個燈炮?均勻性可以嗎?

黑晶爐是3支 650W?

网友:
回复 楼主:
之前有看過中古的~不用一千就有了~~
我是撿我家人不要的~~
之前煮火鍋~~結果人太多~鍋子大煮滾不起來~~用一次就沒人用了~~

网友:
這個,PAR38-150W 飛利浦150W紅外線燈泡, 溫度固定在200度,也不用在調溫度
引用 网友A:

請教一下正一兄..

這個溫度很 "穩定" 嗎?
燈的最大直徑大約是多少?

如果合宜的話, 配個座拿來預熱很方便的..

THKS..

网友:
回复 网友B:
溫度很 "穩定
直徑大約12公分

网友:
回復  cremaker
溫度很 "穩定
直徑大約12公分
引用 网友A:

呵.. 太帥了..

12 CM, 一般 BGA 夠用了.. 200 度, 我想在大部份場合都夠用了說..

溫度也穩定, 連控溫部份也可省下來了..

THKS..

找材料來試試..

^_^

网友:
如果200度這溫度是紅外燈表面所測到的溫度的話,那熱力可能會不夠哦!
黑晶爐一根就650W,這才150瓦,我覺得可能會不夠力啦!

(有人去買了來試的話,可以做個心得給大家知道。)

网友:
回复 网友B:
請參考一下:
無鉛要求的溫度比有鉛高30度,所以舊有鉛電路板可以用的溫度,新出的無鉛電路板不一定可以.
而且大板只有加熱小區域,小心溫差過大.

网友:
回復  正一
150w 燈炮就可以加熱電路板到200度?是否同時要用數個燈炮?均勻性可以嗎?

黑晶爐是3支 650W? ...
引用 网友C:

我家用的是 最大火力1500W  的philip黑晶爐!!  型號HD4414【差不多 1年半以前買的】^-^
在永和愛買  買的【好像有打折】是【2350元】^-^

网友:
回复 网友D:
飛利浦150W紅外線燈泡預熱5分鐘,  直接換上基板預熱2分鐘
可至180度,  同時熱風槍調至270度, 1分鐘20秒即可解焊拿下
以下是1分鐘即可解焊拿下少了20秒有點失敗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11091219441419這是250W紅外線燈泡溫度要控制

网友:
如果行得通,這種裝置也是很好的。而且,溫度看起來好像頗剛好的。

不過我對溫度還有一點質疑(並非對別人的土炮質疑,是對我自己的),就是拿顯卡來開我的土炮試試。發現下面的溫度到230~240(不知道,可能220;因為後來溫度線掉了),用鐕子輕戳,貼片零件竟然不會掉!?

有點怪,還在了解中。(因為這樣,我才會質疑這種燈泡夠不夠力)

网友:
回復  draculaxx
飛利浦150W紅外線燈泡預熱5分鐘,  直接換上基板預熱2分鐘
可至180度,  同時熱風槍調至270 ...
引用 网友A:

我想 BGA 是電腦維修進階的必經之路吧..

這類的工具, 真的很實用..

想請教一下正一兄..

附圖一是這個東東原來的外觀.. 附圖二則是正一兄 PO 的圖.. 外觀有極大的差異, 所以請教一下:

1. 紅點處的外殼市面上有得買嗎?
2. (附圖2, 借一下正一兄的圖 ^_^)藍點處的罩子, 應該是自己 DIY 的, 材質是? 又如何固定在燈泡上?

▼附圖1

▼附圖2

网友:
回复 网友B:
內部圖1正確
藍點處的罩子是耐熱板
紅點處的外殼 最好DIY作個方型箱子

网友:
回复 网友E:
飛利浦150W紅外線燈, 有投射效果, 上面加熱風槍調至270度

网友:
回復  cremaker
內部圖1正確
藍點處的罩子是耐熱板
紅點處的外殼 最好DIY作個方型箱子 ...
引用 网友A:

感謝正一兄的指導..

^_^

网友:
回复 网友D:
請檢查顯卡是否是無鉛的,無鉛需要的溫度應是比較高的.

楼主:
奇怪..

我查了下, 狼大的價格怎會如此 "漂亮"..
引用 网友B:

那是在"天天都騙你"看的,HD4414送烤盤特價2480
上網拍有找到中古的HD4412約是一千三左右

网友:
狼大愛說笑啦
攝影機6~70張小朋友都噴了
黑晶爐這種神器,殘殘就給它敗下去吧!

网友:
狼大愛說笑啦
攝影機6~70張小朋友都噴了
黑晶爐這種神器,殘殘就給它敗下去吧! ...
引用 网友F:

那是因為黑晶爐還沒辦法讓眼睛一陣暈眩n_087|

网友:
那種燈炮確定可以。幾年前就試過了。可以在上部加熱使用。不必用熱風槍。

网友:
回复 网友G:

co2用的如何???逃兵大

co2不要去水族灌,比較貴,要去氣体行

网友A:
我想 BGA 是電腦維修進階的必經之路吧..

這類的工具, 真的很實用..

想請教一下正一兄..

附圖一是這 ...
引用 网友B:

插個話剛才在 y拍找到的【正確名稱是】【遠紅外線燈】
http://tw.page.bid.yahoo.com/tw/show/qanda?aID=e46612148
一年半以前~我爸幫我【到台北市】買了一個【1200元】!!【燈+燈檯】==1200元 。。。還蠻貴了》《   最早以前【只是賣900元】~後來某一年 就漲了300元。。。orz!!
不過 有我腰扭到或壓倒~ 咱就用這個來復健!!《--》當然要配合一些 拉筋的動作!!

网友:
回復  逃兵

co2用的如何???逃兵大

co2不要去水族灌,比較貴,要去氣体行 ...
引用 网友H:

還在畫圖啦。那個加熱的上蓋要自己做。

网友:
或許可考慮用遠紅外線陶瓷加熱器
有賣家售80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qa?11080419150810#qna

网友:
回复 网友I:

6cmX12cm 面積太小,而且3片的價格就超過黑晶爐

网友:
回复 网友I:
之前用 過  12CM*12CM 也是一片800元~..
大陸貨 很便宜 ~*100多元
效果 還可以 ~ 最好的 話要 ~4片 效果好 ~可是 這樣就粉貴囉 `

网友:
鹵素爐維修用燈管 賣家售250元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103229532369

网友:
卓茂BGA返修台紅外燈 售 rmb 100
http://item.taobao.com/item.htm? ... p;cm_id=&pm_id=

网友:
買黑晶爐算蠻貴的,何不買台便宜的預熱台?
開始我也再打這算盤,後來想開了!
畢竟在那裡測試時間,再加上損壞的秏材等,++--那個合算
這台是我去對岸同胞買的,很接近黑晶爐的價錢,是110v的電壓。

网友:
買黑晶爐算蠻貴的,何不買台便宜的預熱台?
開始我也再打這算盤,後來想開了!
畢竟在那裡測試時間,再加上 ...
引用 网友J:

黑晶爐是發光的紅外線與加熱磚暗紅外線效果不同.
吸熱效率及加熱速度不同,是不同等級的預熱裝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