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DR 512mb 可開機但進windows不穩

楼主(2011-03-27):
DDR 512mb 可開機但進windows不穩
後來用DOS的記憶體測試有一個問題如圖
220排組有全部用三用電表量過,OK!
實在想不出還有甚麼問題?
附上正反面,煩請熱心網友幫忙!!!謝謝!!!

网友:
應該是顆粒空焊 ~...補焊 ~..

楼主:
應該是顆粒空焊 ~...補焊 ~..
引用 网友A:

    我有把左右兩顆及背面都補焊,但還是一樣???難道說中間兩顆也要補焊嗎?

楼主:
全部加焊過了還是一樣...糟糕~~~不會是顆粒壞了吧!!

楼主:
全部加焊過了還是一樣...糟糕~~~不會是顆粒壞了吧!!
引用 网友B:

  附上附圖,到底是壞哪一顆????~~~

网友:
應該人為虛焊,你在加焊一次,你焊功不過

楼主:
應該人為虛焊,你在加焊一次,你焊功不過
引用 网友C:

請問一下,可以用熱風槍直接全部烤一次嗎?

网友:
烙鐵風槍都可,焊的好不好憑經驗不好說,你可用刀型烙鐵慢慢焊,焊功過托焊一次在加焊一次即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