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用 UT61E 測省電燈管

楼主(2011-03-27):
省電燈管、燈泡, 一般工作頻率也是幾十 KHz, 所以應該也可用 UT61E 數位電表來 "隔空" 測量其頻率, 這樣間接的就可知道其電路是好是壞, 省下一些檢測時間..

由於在 UT61E 測頻率有兩種方式:

1. 在電壓檔測, 並切成顯示頻率的方式
2. 在頻率檔直接測(Hz 檔)

先來看看用電壓檔測的方式, 如附圖1.. 記得將紅色點的黃色鈕切成顯示頻率的功能.. 嗯, 很方便, 而且不用加上測試棒..

▼附圖1

再來用 UT61E 的頻率檔測測看.. 奇怪, 怎麼測不出來.. 請注意看, 這時沒加上測試導線.. 所以...

▼附圖2

接上測試線後(其實只要接 + 即可), 原來要 "帶棒的", 可以測試出頻率了..

▼附圖3

----

另外, 分別測了其它兩個省電電泡, 都可測試無誤..

考試囉..

另想, 在維修 PSU 時, 有時量電壓不太方便, 用這種 "隔空感應" 的方式可行嗎? 大家不妨自行測測看..

還有家中一般 60Hz 的普通燈泡測的出來嗎? 請自行測看看..

^_^

网友:
隔空感應頻率應該是可行

网友:
現在大家開始隔空發功了 !!

网友:
但是我的不用接上導線都有數值出來
是不是我電錶有問題

网友:
輸入電路敏感度高或是後殼屏蔽不完全,都會比較容易拾取到信號

网友:
雖然頻率相同,但電壓不見得一定正常。
所以單純以頻率判斷好像只能確定他有在工作,但是否一切合乎規範就很難說了。

网友:
我自己用UT61E切mV~檔位去感應交流電插座會停在60.0Hz
但切V~則是在58.8到62.5這兩個數字交替跳動
這台可能要切mv檔位感應電壓頻率較正確n_066|....

网友:
原來這種電表還可以這樣用阿...

楼主:
原來這種電表還可以這樣用阿...
引用 网友A:

現在你才知道哦.. 真的是.. ^_^

我現在在測試 PSU, 近日內會將心得 PO 上來..

网友:
回复 楼主:

因為我不是本科的ㄚ,過去用電錶都用錶筆接觸測試點,
這種隔空測試很新鮮...

楼主:
回復  cremaker

因為我不是本科的ㄚ,過去用電錶都用錶筆接觸測試點,
這種隔空測試很新鮮... ...
引用 网友A:

我知道你不是讀電子科的.. 注意你很久了說.. 你修起電腦也是嚇嚇叫.. ^_^

我很好奇, 現在資訊科都讀些什麼? 以前我唸書時沒資訊工程科啊? XD.. 好久好久以前的事了..

除了高工外, 也有讀五專(唸了幾間才畢業), 那時讀新埔, 只有四個科可選, 電子、機械、紡織、工業工程..

本是想讀機械的, 奈何分數不夠.. >_<

网友:
回复 楼主:

坦白說我也不知道,反正電腦的就分成軟硬,軟的搞程式硬的被獨立出來
電子、電機了....可是電腦領域中軟硬缺一不可

网友:
用示波器從主變壓器拾取一次側繞組信號

探棒放在主變壓器上

示波器會顯示出一次繞組的波型

网友:
剛剛突然想到,可以直接拿來測試POWER 電壓穩不穩定嗎?
正常DC不該有Hz,如果有是不是就代表內部應該有爆電容 或是元件老化導致不穩定...

网友:
可以,搭配負載會更明顯,漣波異常變大表示電容已失效

网友(2011-06-02):
我的那個現在用hz那個都測不到任何數值已經接上測試棒
是不是有什麼問題
還是只可測什麼東西

网友:
又學一招,謝謝分享。

网友(2011-07-10):
第一次看到這種電表
太感謝了

网友:
且问各位,ut61e在你们心中是什么样的表呢?

网友B(2011-08-22):
引用 楼主:
省電燈管、燈泡, 一般工作頻率也是幾十 KHz, 所以應該也可用 UT61E 數位電表來 "隔空" 測量其頻率, 這樣間 ...

請問C大~~要插上表筆!!但偵測頻率是使用61E的表(頭),放在要感應的地方還是要用表筆隔空??

楼主:
引用 网友B:
請問C大~~要插上表筆!!但偵測頻率是使用61E的表(頭),放在要感應的地方還是要用表筆隔空?? ...

你可以自行測試看看,若沒加上測試棒無法測試的話,那麼就加上吧。

^_^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可以自行測試看看,若沒加上測試棒無法測試的話,那麼就加上吧。

^_^ ...

C大!我用過~~不插表筆也可以!!這只能測試變壓器~有60HZ嗎??
謝謝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