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螢幕] VIEWSONIC VA1912wb維修實例(二)

楼主(2011-03-27):
之前有發這篇同樣曷VIEWSONIC VA1912wb不同內臟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883&highlight=
狀況:電源燈閃爍按鈕無做用
http://www.badongo.com/t/800/12698064
拆開基板目視無異狀.電容都頭好壯壯.慘了我只會換電容而已
http://www.badongo.com/t/800/12697752
查看各電壓都正常.由於按鈕無做用就查看AD板各電壓
1117 3.3V有正常輸出旁邊SMD ZCP n沒有1.8V輸出
歹勢沒有拍照.

http://www.badongo.com/t/800/12698723

SMD ZCP n網拍只有1個賣家有.因為還要其他零件選擇用2907A代用
換上2907A有1.8V輸出了

http://www.badongo.com/t/800/12698736
哈~哈撿到軟的.賺點積分順便測試便當狗圖空耐不耐操n_092|
http://www.badongo.com/t/800/12697764

网友:
喔 這個ZCP 經常在壞.....
順興大 不知道就發過多少篇了
選擇代用零件比較聰明 ,恭喜完修....

网友:
我昨天換一台va1912的燈管,不小心把面板搞掛了n_030|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同表哀傷之情!
大仔!後來跟客人怎麼交待啊?

网友:
我昨天換一台va1912的燈管,不小心把面板搞掛了
引用 网友A:

大仔!!
這種糗事我以前也幹過
後來我把換燈管列為第二難修之列
第一難修是雷擊,外表看不出痕跡
所有的版子全部掛,連T-CON也掛
連殺肉都不行

网友:
回復  e0982296321

    同表哀傷之情!
大仔!後來跟客人怎麼交待啊? ...
引用 网友B:

跟順大買一台一樣的交差n_006|

网友:
大仔!!
這種糗事我以前也幹過
後來我把換燈管列為第二難修之列
第一難修是雷擊,外表看不出痕跡
所有的版 ...
引用 网友C:

我是太不小心了..................哈哈

网友:
大仔!!
這種糗事我以前也幹過
後來我把換燈管列為第二難修之列
第一難修是雷擊,外表看不出痕跡
所有的版 ...
引用 网友C:

其實換燈管不難,只不過真的是要~~小心~~小心~~~再小心
只怪我太粗心了n_043|

网友:
或許這是維修必經之路呀

网友:
我也有過同樣經驗~~還好是自己的...當測試用

网友:
換燈管真的要小心,自己每次換也是戰戰兢兢的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