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TOSHIBA-29吋-型號29Z50G,進入工程模式調整後掛了!

楼主(2011-03-27):
本來是因螢幕畫面向左下偏轉無法調整,突然在網路上發現有所謂工程模式好奇而進入調整,
調整好後不知道哪一個是存檔,就直接關機重開,
但悲慘的事發生了,遙控器完全無作用,電視機上的按鍵除了電源有作用外,其他全無反應,
聲音畫面都正常,但卻只能固定在一個頻道,其他全部無法調整,
問過新禾,說應是記憶IC壞了,換掉連工帶料要3200元,
自己拆機看過記憶體型號是SONY的CXP86441,
請問各位先進,只有換掉一途嗎?還是可藉由調整救回或重啟IC功能?或是有替代零件可換修呢?
因電視畫質真的還不錯,實在捨不得就此報廢,煩請各位高手指點幫忙!

网友:
我有一台跟你一模一樣的,算你自取價2500好了。

网友:
給你一些內碼資料你參考看看......工程摸式本來就不能亂調(除非你很了解步驟)....
29Z50G 之 CPU 為 SONY CXP86449 CMOS  8 位元單晶片微電腦, 具有兩組 I2C BUS
串列式控制匯流排, 第一組為 pin48 SCL0 , pin46 SDA0 , 用來控制 QA02  AT24C08 EEPROM (這才是記憶IC)
一般要換記憶IC或CPU定要把原來數據紀錄起來.....換好後才重新輸入回去...這是標準步驟....不然會搞死你....

29Z50.part1.rar (976.56 KB, 下載次數: 127) 29Z50.part2.rar (410.99 KB, 下載次數: 120)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老實說您的說明我是有點有聽沒有懂,
但不知道我的電視情況,應是CPU還是記憶IC問題呢?生手可否DIY解決呢?
您那份資料倒是有點相見恨晚,否則可能也沒有上述問題會發生,
謝謝您提供指引和寶貴資料!

网友:
更改內碼設定....其他牌子我不是很了解但是東芝你這個系列的..你有可能把他初始化了...也就是說你把原廠原先調整的數據回歸標準摸式.....這樣一來你原來正常數據就不見了,當然機子就不正常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謝謝您!
是已有最壞打算,看是否能當成監視器使用(不用換頻道),哈哈...嗚......,
多謝!這討論區人情味挺濃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目前手上沒有類似機種....不然我可以把正常數據給你....抱歉沒幫上你的忙...可惜這系列畫質\超棒的..(我記得如果只換記憶IC..空白的....那資料會重新重CPU那裡拉回新記憶IC那就不需要重調...又例如...記憶跟CPU一起換就要初始化重新把原來數據在調整去)記憶中是這樣的步驟...好久了..快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已大概有個概念,
這兩天找時間去材料行找零件,死馬且當活馬醫,
謝謝您!

网友:
修好的話,你是高手之一。祝順利

楼主:
昨天換上空白記憶IC,反而影像聲音都不見,又把舊的IC換回去,
正要把主板歸位放好時,好像是散熱片碰到映像管的板子,聽到一聲短路的聲音,
現在更慘,螢幕剩中間一條橫線,僅剩下聲音還正常,
請朋友來看,幫我換了一顆編號LA7833的IC,還是一樣一條橫線,朋友說他能力僅此而已,
生手DIY,純粹學經驗,好好的電視,被我愈搞愈慘,再弄下去,怕是哪天聲音又不見,變成全殘又聾又瞎,
已有心理準備,把這台電視當作學習電子小常識的入門磚,準備有空就多爬文再試試看。
唉!感慨萬千...多謝大家!

网友:
可能短路到垂直IC輸入電源+27V.....請查R327/2W/6.8歐姆跟R370/1W/1.5歐姆...有沒有開路.....LA7833第7腳是電源+27輸入端...量量看就知道了

网友C:
如果有人把 EEPROM  的資料讀出來交給妳, 妳又有興趣DIY的話.

試試看自己把EEPROM的資料燒回去, 不難的.

俺的經驗燒寫 EEPROM 的經驗, 給妳參考
http://xiaolaba.wordpress.com/20 ... %E5%8E%BB%E9%99%A4/

网友:
哇靠!問題變成這麼多...
對於新手來說...
可能送修較為妥當...

网友:
很多人都是一開始搞砸了,為了吐一口氣;每個人都變成阻擾大家賺錢的維修高手!!!!!
已後記得要先放電一下,避免造成短路!!

网友(2011-10-03):
請問這台如何放電,可以po個圖來共享嗎?謝謝~~~

网友:
唯一的忠告

除非是專業修理人員,不然CRT TV、微波爐這類有高壓電的電器一般人少碰為妙

有的東西不是讀過電子就能搞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有人把 EEPROM  的資料讀出來交給妳, 妳又有興趣DIY的話.

試試看自己把EEPROM的資料燒回去, 不難的.

你把它搞復雜了~那國際牌電視是按鈕不良或誤按進入了工廠模式,只要用[維修專用搖控器]退出即可.
要不然就是記憶ic不良~你燒新的EEPROM(記憶ic)的資料.當然解決所有的問題~
哈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