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聲寶 電熱水瓶電動馬達無法使用KP-PK45W

楼主(2011-03-27):
請問維修達人
上述問題要如何修復

网友:
是不會給水嗎?
可能是出水開關壞了,供應馬達的電源有異常或馬達故障

楼主:
馬達有用12V測試會轉動       給水開關有更換過      會不會是保溫電熱片異常
請達人幫忙

网友:
建議您實際拆修.把您的問題點po圖片出來.不然站上大大想幫您也難.這樣像是隔空抓藥阿n_015|

网友:
回复 网友A:
馬達用12V測試會轉動,那轉動當時水流出來了嗎 ? 如果還是流不出來
應該是馬達壞了,馬達會轉不代表是好的(昇壓不良)

网友:
馬達會轉不代表內部的葉片有跟著轉
因為馬達軸心並沒有連著葉片
所以操作面板的給水鍵或碰杯給水按下是否有動作(要先解除鎖定)
通常是給水馬達壞

网友:
解除鎖定,按下給水鍵時,是否有12V到馬達?

网友:
建議大大,將馬達分解,此種馬達的軸心並未直接傳達動力到葉片的
,而量經由兩邊的磁鐵相吸後,使葉片轉動後,才會出水的,馬達有轉
,而葉片被茶代卡住時,亦不會出水,以前有碰到此問題,可以試試

网友:
國產電熱水瓶有一部份的馬達葉片因使用的塑料材質不耐熱,用了一兩年後會導致葉片裂解成粉粒,就再也打水打不上來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