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電腦用到一半 一直黑屏

楼主(2011-03-27):
我電腦是 Win 7
電腦用到一半
會突然螢幕變黑   又恢復
然後就會出現顯示卡驅動程式停止回應

請問有大大知道要怎麼設定麻??
可以交一下麻??

因為不知道要貼在哪
如果有發錯地方   請見諒

网友:
驅動程式裝NVIDIA原廠的看看喔!win7核心原本驅動偶有這樣的問題出現。
這個問題曾經也遇過,不過那次是因為有程式當掉,導致影響到顯卡驅動,整個驅動又重開。

网友:
可以到這邊
http://www.nvidia.com.tw/Download/index.aspx?lang=tw
去抓驅動程式

楼主:
我有試過更新驅動

我去原廠抓的

但是更新完後更嚴重

還會破圖 ...

网友:
我朋友之前有這樣的經驗 ASUS 9800GT
當時是送回華碩刷BIOS 回來上新版Driver才解決.
你可否列出電腦配備,方便大家一起幫忙.

楼主:
回复 网友A:

作業系統                                                  Microsoft Windows 7 Ultimate
      OS Service Pack                          Service Pack 1

主機板
      CPU 類型                                          Intel Pentium 4, 3000 MHz
      主機板名稱                                       ASRock P4i65G
      主機板晶片組                                   Intel Springdale-G i865G
      系統記憶體                                       1024 MB
      BIOS 類型                                         AMI (07/31/07)
      視訊卡                                               nVIDIA GeForce 6200 AGP

网友:
回复 网友B:

你可以到邊去下載顯卡新驅動看看 (這是Win7 32bit)
http://tw.download.nvidia.com/Wi ... ernational_whql.exe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試過了   沒用   只會更嚴重

好像是主機板的問題

我現在用另一塊主機板

正常無誤

网友:
之前我有碰過幾次...
軟體方面: 驅動儘量用比較舊版本,n和a家驅動不要裝在一起.(n換a時要把n的驅動移除乾淨),作業系統重裝

硬體方面:顯示卡故障,主機板故障,power有問題.

网友:
我也都覺得我的微星閃電版GTX260  都怪怪的!!
一種很順暢!!可是又感覺他會頓頓的感覺!!
有機會我也要送回廠去刷BIOS

楼主:
回复 网友C:

應該是主機板不良造成的問題拔

我換了一全新的主板後

就沒再出現那問題了

而且還比原本順

難道當初買的主板是仿冒品

被我換掉那片主板

CPU 旁的電容爆了一整排

換掉還是一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