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綜合小家電] 聲寶SAMPO SOB-201R 微波爐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27):
今天下午收到一台SAMPO SOB-201R 微波爐

症狀:微坡時會轉燈會亮,無法加熱沒有熱度~

主角:

此時二話不說,拿請螺絲起子開始拆機~

依之前修過電鍋的經驗,先量各地方保險絲~

找到元凶了~在加熱地方的保險絲燒斷了~

電路圖

拆保險絲一看真的燒斷了~

天呀~外面下雨穿的雨衣去水電行買保險絲

保險絲型號:5KV0.75A

想買一個老闆說沒有單賣,賣一整盒~好吧買一盒5個/15元

回家後換上把全部螺絲鎖上開始測試

接電運轉,耶~有熱度了測試正常收工~

网友:
能修的又快又準, 多少經驗的累積..

有個問題請教一下, 換下來的保險絲應該是高壓變壓器上(紅點)的那個保險絲吧? 所以磁控管無法作用及加熱..

网友:
不知水電行竟有賣高壓保險絲..下次碰到一定要去問問看..

网友:
你確認你到水電行買到的是5KV/0.75A的高壓保險司嗎 ? 還是買到250V的 ? 攸關安全請確認

网友:
你確認你到水電行買到的是5KV/0.75A的高壓保險司嗎 ? 還是買到250V的 ? 攸關安全請確認 ...
引用 网友A:

買錯的話,應該不久就又燒了!

网友:
高壓保險絲好像沒那麼俗...

网友:
回复 网友B:

  錯了!  雷大你誤解了保險絲上面標示耐壓的意思了,有機會的話你可以試驗看看,你拿一般耐壓250V的保險絲去代用微波爐的5KV/0.75A高壓保險絲,看會不會燒斷,保證負載正常的話絕對不會燒斷,那保險絲上面的耐壓值所表示的意義到底是甚麼呢 ? 大家猜看看吧~~~

网友:
你換的應是一般玻璃管的fuse那個很快就會再壞
建義你還是到聲寶服務站買該機種專用的

网友:
我在猜
保險絲的耐壓,要高於電路電壓,而且溶掉時,要能隔絕電弧
如果用250V取5kv,溶斷時,可能還是有危險

网友:
回复 网友C:

+1

网友D:
把保險絲看成一個很小很小的電阻,那麼這時候,耐壓就影響了這個電阻的大小,耐壓較低電阻,燒毀時,因為電壓大,會瞬間產生電弧,而無法馬上燒斷,這時候,這個電弧產生的大電流,會導致整個負載電路燒毀。

网友:
保險絲的選用是大學問....
有興趣的參考一下..

842.33 KB, 下載次數: 405

网友:
高壓保險絲公司貨貴的離普   代用的話有危險疑慮這是公司方面說詞
安全第一

网友:
不知道是有沒有危險..好像都沒提到換了是否有安全問題n_094|

网友(2011-09-23):
引用 网友D:
把保險絲看成一個很小很小的電阻,那麼這時候,耐壓就影響了這個電阻的大小,耐壓較低電阻,燒毀時,因為電 ...

+1.......燒毀時,因為電壓大,會瞬間產生電弧,而無法馬上燒斷,這時候,這個電弧產生的大電流,會導致整個負載電路燒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