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核電廠350W爆炸了

楼主(2011-03-27):
我本來一直很相信核電廠的品牌但隨著日本核電爆炸我的2顆竟然也先後爆炸

這是我第一次在妨礙電源供應器製造業發文求救!!請各位高手指點迷津

在核電廠發生爆炸後打開機殼找到爆炸區

電阻已經焦黑本來以為需要求救了..想不到核電廠竟然跟佶偉的300W電路圖和零件幾乎一樣
這下子以為有救了..原本想燒哪裡就換那裡結果爬文後才知不是那麼簡單的

正常的電阻好像紅紫紅金..非常抱歉我是航海科的色環我實在看不太懂

開始依照葵花寶典指示練功

量測第9腳紫線為正常+5V,接著量測14腳ps-on綠色也是+5V

接著將14腳ps-on綠色與黑線接通量測各3-5-12V電壓均為0風扇當然也是不轉

量測控制IC的各腳位電壓

開始拆散熱片..第一次拆讓我吃足苦頭因為我不知道還有固定的銲錫,讓我一直的吸阿吸就是拔不起來

這麼簡單的拆解高手通常省略所以我會不知道,所以我要先把解焊的地方標示

量測D209L開關三級管晶體請問這樣是否已經壞掉了

拆下散熱片後又發現一個燒掉的電阻

正常的色環看起來好像紅棕紅金..抱歉我有老花加色盲

之前爬文知道電阻不會沒事燒掉通常燒掉就是被拿來當墊背的要檢查主動元件

請問我下一步是不是把燒毀電阻週遭的朋友拆掉檢查可是他的朋友有哪些

怎麼量好壞麻煩請高手開示一下..我也想成為妨礙電子資訊業蓬勃發展的一員

還有這圖我已經用VSO調整過了都是800X600的規格大小也在40左右

网友:
提示一下:

1. 你的圖是否太大了, 解析度 800 X 600 (含) 以內
2. 檔案大小請控制在 100KB 以內

多試幾次, 就抓到要領了..

^_^

网友:
你這款 power 站內有很多相同的案例可參考 !!

順便告訴你 , 這有很多不同名稱的 power 其電路板是一樣的 !!

如 ISO-P400L 等等 ..........  電路幾乎是一模一樣 !!

只是使用元件等級有差多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