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維修實例] 不知品牌的P4 661FX主機板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27):
這張板子是之前有一位網友寄來兩張一模一樣的板子給我玩的其中一片,這張板子的故障狀況是ATX電源不會短路保護,但只要12V 4pin電源存在,上電之後整個電源電壓會非常奇怪,把12V 4pin電源移掉,然後上電,這樣電壓就很正常了,當然板子是不能啟動。
沒看過的板子,而且背板IO很精簡,只有拉兩個USB出來而已、網路RJ-45座也省掉指示燈的那種,南橋應當要有SATA port出來,也省略了。
直接往故障點抓過去.....阻值看似很正常,也沒有對地阿斯,所以當然還能夠上電囉!
直接判斷上端MOS應該有問題,因此檢查看看囉!......發現故障了。二相供電,可能兩相的MOS都壞了,但根據電路並聯法則,也還是有可能只有壞一個,另一個沒壞。
檢查上端MOS的G-D極間阻抗,很明顯不一樣囉!
壞哪顆呢?準備要拆掉了。要清場,才會好拆,兩顆大電容等下也要拆掉。
拆掉後,量測阻抗,很明顯已經拉回來了,這麼判斷是對的。
那麼另一顆也能夠量到D-S逆向寄生二極體的順偏。
故障的MOS,呈現低阻抗了。
換一顆好的MOS上去,這樣就大致修好,能夠再測試了。
上電可以跑碼囉!
也看到畫面囉!但還是看不出來是啥麼型號的板子。 .......
這樣就完修囉!測裝系統也OK!

网友:
這片應該是精英的機板..
呵.. 呵.. 換電表及相機了..

很好的維修分享, 受教了..

^_^

网友:
一堆MOS不知道誰異常時,量G對D及S的阻抗也是一個方法

楼主:
回覆 2# cremaker

不知道是不是精英的....不過看整塊板子的佈線格局,應該不太像。

相機是.....論壇內的一位大哥送的。
而電表是暫時拿去國小服務申請下來的先用看看。還蠻讚的!

网友:
一堆MOS不知道誰異常時,量G對D及S的阻抗也是一個方法
引用 网友A:

量測技巧(或許稱「量測的想法」比較正確)、量測工具的使用,真的是很重要。
這也是我目前很缺的東西(概念)。

楼主:
回复 网友A:
回覆

嗯嗯!這樣抓...準多了。

网友:
S大設備都更新囉~好久沒發實例了耶~

网友:
哇~~拍照技巧變好了~~~~~
眼睛總算是舒服多了

很讚的維修~

网友:
S大要上課~很久沒發實例囉~哈哈~加油加油

楼主:
回覆 7# jackchen681

嘿呀!因為這學期比較忙碌了,要做專題,所以較沒辦法完這些了。
呵呵!設備.....真的好好用。

楼主:
回覆 8# 阿水

有了有了!耶!照片變得好漂亮啊!

楼主:
回覆 9# 好奇

呵呵!是啊!不過修的東西比較少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S大很久沒發實例囉!我記得上次好像是發家裡磁磚更換, S大爸媽都有入鏡頭,印像很深刻!

楼主:
回覆 13# westkimi

啊!...呵呵!嘿啊!老爸老媽入境...令人印象那麼深,真...拍勢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