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它] APEVIA WIN-500PS 風扇不會轉
火..

楼主(2011-03-27):
這台 PSU 壞掉的原因是風扇不會轉, 由於這台有風速控制, 剛開始可能溫度不高風扇不會轉, 但用了一陣子, 風扇還是靜如處子, 動也不姶它動一下.. XD..

先看看外觀..

▼附圖1

內部構造

▼附圖2

附圖3 中用螺絲固定的那一小片電路板就是用來控制風扇的.. 原理很簡單, 有一個熱敏電阻接在輸出側的散熱片上, 用感應到的溫度來控制風扇轉速..

像這類兩條線的風扇, 控速的方法很簡單, 就是利用電壓來控制, 待會會做個說明

在附圖3, 用色點來說明外接線, 黃色的兩點就是接到輸出側散熱片上; 藍色兩點接到 12VDC;  紅色兩點就是接到風扇的, 紅色這兩點的輸出電壓會因黃色兩點的感溫電阻感應到的溫度, 而輸出不同的電壓, 進而控制風轉速..

▼附圖3

附圖4 則是在輸出側的熱敏感應電阻..

▼附圖4

把控制風扇的電路板拆下來, 原來是紅點這個 733 電晶体壞了, 拿一個好的壞上去.. 這張圖是換過後的圖, 原來那顆電晶体, 要拍照時找不到了.. XD..

▼附圖5

接上電源, 啟動這顆 PSU, 量一下風速控制板上的風扇輸出電壓(請參考圖3), 看到沒, 不到 3VDC..

▼附圖6

加重負載, 或用吹風機吹一下熱敏電阻, 瞧到沒, 輸出電壓馬上變成 10.6VDC.. 當然, 風扇的速度也變快了..

▼附圖7

上機測試一小時, OK, 沒問題了.. 完修..

PS: 剛開始上機時, 風扇可能不會動, 這是因為如上面所述, 溫度不夠之故.. 過一會, PSU  二次測溫度夠了, 風扇應該就會給它 "動" 了..

▼附圖8

----

考試一下: 若想讓風扇全時間都全速跑, 該怎麼改?

感謝收看..

^_^

网友:
天氣冷時溫度低,溫控風扇剛開始都會比較慢

要全速跑,摘掉溫控電路直接接12V或是把控制風扇的晶體C/E短路就可以

网友A:
如果......我會想去把熱敏電阻換成一顆固定的電阻在那邊,要多快轉速,換多大電阻。

网友:
把 熱敏電阻 短路 , 或 直接 拔出 (視電路設計)

网友:
最快方法,將風扇正負接在 12V輸出正負級上 ....................!!!

网友:
熱敏換成固定電阻即可!

楼主:
呵, 大家的答案都不錯..

不過, 我也是用將風扇直接直到 12V 電壓上, 這對我來說是最快的方式啊..

感謝大家的回覆..

^_^

网友:
我也覺得直接把12v接上最快...
既簡單又明了...

不過夜身人靜的時候就變的很吵...

网友:
這台 PSU 壞掉的原因是風扇不會轉。。把【控制風扇的電路板拆下】, 【把 733 電晶体】 拿一個好的換上去。。。就可以

很棒的維修^-^    咱第一次看到【733 電晶体】壞掉的[不會動的]風扇!!

ps:之前~咱只有曾經遇到過~    某個CPU的散热風扇【忽快忽慢】。。換掉離【CPU的散热風扇】最近的一顆鋁質電容就沒事了!!^-^

网友B:
對風速控制有點了解囉^^
大仔,看到你桌邊還放著一罐保力達B,你是邊修邊喝吆^^

网友:
呵, 大家的答案都不錯..

不過, 我也是用將風扇直接直到 12V 電壓上, 這對我來說是最快的方式啊..

感謝大家的回覆..

謝謝樓主大大的教導,,,,,,,,,,,,,受益良多 3Q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對風速控制有點了解囉^^
大仔,看到你桌邊還放著一罐保力達B,你是邊修邊喝吆^^ ...

XD.. 被你看到了..
每天都會來一點, 提神用的..

^_^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2011-05-31):
恭喜完修!感謝分享維修!

网友:
看來又是1個快狠準的秒殺技丫 謝謝分享

网友:
大大這一顆跟我那顆450W的 順X牌好像喔
我那顆也是因為風扇控制掛點
導致裡面的電容全部爆漿
後來的處理方式也是用最簡單的把風扇直接接到12V上

网友:
我可能會找一顆可調電阻接上去,然後夜深人靜的時候調慢下來~~~
這樣就一舉兩得了~~~

网友:
剛好有一顆七盟也有相同的狀況~可以來檢查一下

网友:
七盟420W的裏面有兩顆熱敏,不過我忘記是不是接都接到速控小板去!!^^~

网友(2011-07-08):
引用 网友A:
如果......我會想去把熱敏電阻換成一顆固定的電阻在那邊,要多快轉速,換多大電阻。 ...

因該是多快轉速  換多小電阻吧
直接摘除電路板會比較快

网友(2011-08-10):
謝謝大大..我知道那片小板子的功能囉..

网友:
恭喜完修~修好的物件,心情更爽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