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奇美液晶電視 N-5325 畫面會慢慢變暗.

楼主(2011-03-27):
最近遇到跟某一位網友同樣問題,

最近看了30分鐘畫面就明顯的變暗暗的好像在看偷拍版的VCD影片,
把電源關了再打開畫面就回復正常的亮度,可是看了一下畫面就又變暗了,

這是那位網友用相機拍的電視變暗的畫面
http://www.youtube.com/watch?v=OnkXtBfE9E8

最近我也遇到了, 拆開電視後, 沒有一顆電容有爆漿, 都很正常, 燈管也不太可能,
因為一開機畫面都很正常, 過了十幾分後畫面才慢慢全部變暗, 這有可能是什麼問題呢?
是高壓板錫裂嗎? 想請知曉的大大指教一下, 感恩不盡....

网友:
先看一下變暗的原因是背光亮度降低還是面板顯像異常透光率下降

楼主:
港都大, 最近又沒發生了, 等再發生時我再注意一下, 謝謝~

网友:
T-COM的問題....

网友:
T-COM的問題....
引用 网友A:

是T-COM的接觸不良,這個意思嗎?

楼主:
請問 T-COM 是什麼??

楼主:
回复 网友B:
港都狼大, 最近又發生了, 感覺像是面板顯像異常透光率下降.... 請問當兵該如何處置?!
是高壓板的問題嗎? 謝謝~

网友:
如果背光亮度無改變就跟背光電路無關了,若是面板顯像異常則需檢查TCON與AD的部分

网友:
背光板有問題

网友:
回复 网友C:

請更換電容優先下手 因為  外觀 沒一長不代表他是好的
電容更換後含會地時候 請往高壓區 查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