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有用過這個嗎???

楼主(2011-03-27):
有人有用過這個嗎???為何麼我下午買回來才用一次就快掛了~~~wayn_073| DSCF3219 (小型).JPG

网友:
很爛...
我也用一次就掛了~~~
用會員卡還比較好用~~XD

楼主:
回复 网友A:

我覺得還是我的土砲好用n_047|
耐操又有擋頭

网友:
這個我也有。買來時也不知道怎麼用,也是亂用。

後來突然開竅了,這是用來張開間隙的。用的是巧勁,不是力氣。

確實是翹殼工具。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是個粗人........
太爆力了~~~~

网友:
哈哈哈~~~
我還不太會用。會用的人或許可以寫一篇教學文。

以最下面那支為例,我大概知道怎麼用以後還多買一支。那支的前端有點軟又沒力,對吧!
那支是要在翹出縫隙以後,伸進縫隙慢慢劃過去, 一路就開下去了。感覺好像軟軟的,但用的是它的韌性,不是硬度(所以薄薄的)。

這就是當我了解以後多買一支的緣故。

楼主:
哈哈哈~~~
我還不太會用。會用的人或許可以寫一篇教學文。

以最下面那支為例,我大概知道怎麼 ...
引用 网友B:

原來是如此啊n_067|,我是給他掰+扭,結果就快壞了
不過我覺得還是土砲的好用,大概是已經用的順手了n_046|

网友:
我也都用報廢的會員卡或報廢的光碟片,隨手可得,免費.

楼主:
回复 网友C:

光碟片???
怎麼用???

网友:
找縫插,然後刷下去,我也算暴力一族的,
不過有時還是得配合工具啦,不是每次都這麼順手.

网友:
不好用 容易斷掉

网友:
....我都用1字....解決全部問題....

网友:
那不是拆手機用的嗎

拆螢幕
我都用塑膠鋼棒

网友:
裼色花紋那個好像 彈吉他的 pick .

网友:
....我都用1字....解決全部問題....
引用 网友D:

我跟你一樣,也都用小1字!
跟它拚了~~

网友D:
我跟你一樣,也都用小1字!
跟它拚了~~
引用 网友E:

    是阿~~~小一字可以解決一大堆的問題~~~~
要埠然~~~再放一堆工具在桌上..我會更頭痛的...
工具都會自己消失..不想用的時候又出現...

网友:
磨損很快0.0

网友:
回复 网友D:

就少少的工具,解決一堆的問題,
這樣就夠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我以前也是用一字,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功力不夠,都會有痕跡,很難看n_043|

网友:
回復  shunxing

我以前也是用一字,可是不知道是不是我的功力不夠,都會有痕跡,很難看 ...
引用 网友F:

    一定會有的...只看嚴不嚴重而以...
你用這種工具~~也會有痕跡..

网友:
之前狼大有篇中說他是用鐵尺加一字開殼。
我就也去開了一支鐵尺,小支的就可以了,加上一字的就滿好用的,可以參考看看!

网友:
這一個東西
小弟也有用
一次不行
兩次不行
第三次就丟了

再來就是拿SNAP-ON
拆殼工具
可以用
但是比朔膠鋼棒來的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