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請問這個哪裡買?拷克機馬達膠墊

楼主(2011-03-28):
家裡的拷克機故障許久,都是硬操,越來越沒力,就懷疑是傳動的問題
如照片,拆開後,整個是粉的…拍不到東西了 XD
請教去哪邊買?

网友:
算是煞車皮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左手邊是馬達
右手邊是拉下拉桿後,會貼近馬達

馬達因此帶動右手邊的結構
越來越沒力的原因是,鐵片直接對鐵片帶動效果差
加上墊片就可以加強不少

算煞車皮嗎?真不知道該怎麼回答

网友:
算是煞車皮
可以買厚的軟木塞自己畫圓
搭配強力膠黏上去
俗割好用

网友:
可以拿去給有在幫貼離合器皮的店家處理

网友:
只要黏的緊,摩擦係數足夠煞停,且不散發異味、毒性、嚴重粉塵之物,應可替換

网友:
台北赤峰街附近或是興城街問問看...
記得那邊有很多家專修這類東西的店家和工廠.....

网友:
這是一種離合器,離合片材質與剎車皮接近,都是要耐熱,耐磨.

网友:
這種考克機的馬達常在回收場看到,建議您去回收場挖寶

网友:
哦~我搜尋了一下~原來考克機就是縫紉機的馬達喔!!
我想說怎麼有這麼奇怪的馬達!!

楼主:
感謝各位提示:正解『離合器』皮 / 墊片 / 片

該去回收場挖寶看看了

回复 网友B:

有想要拿輪胎內胎皮來用說 XD

网友:
感謝各位提示:正解『離合器』皮 / 墊片 / 片

該去回收場挖寶看看了

回復  cnpan

有想要拿輪胎內胎皮來 ...
引用 网友C:

輪胎內胎皮摩擦之後產生熱,會有毒氣

网友:
算是煞車皮
可以買厚的軟木塞自己畫圓
搭配強力膠黏上去
俗割好用
引用 网友D:

    我之前學過修理針車 那是軟木塞 沒錯'

网友:
哦~我搜尋了一下~原來考克機就是縫紉機的馬達喔!!
我想說怎麼有這麼奇怪的馬達!! ...
引用 网友E:

我才剛要發問而以,就看到好奇大說是縫紉機的馬達n_047|
謝啦~~好奇
又長知識了

网友:
這是縫紉機的馬達沒錯 ,  且是所謂工業車,   即一般成衣工廠用.
烤克機    俗稱布邊車   即車布邊用
平車        即一般所稱  縫紉機
盲縫車     用於褲管及裙襬反折縫合

网友F:
那東西...好像是要到專賣馬達零件的店面才有...
一般五金行也拿的到材料~~不過有點貴就是了..
那個東西就是~~"啪緊"........
我不知道那是哪種語言..但去五金行問整片的..
就說那兩個字..就會拿出來給你了..
有橡皮跟石綿的..你買石綿的就對了
回去在自己做一下美工..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那東西...好像是要到專賣馬達零件的店面才有...
一般五金行也拿的到材料~~不過有點貴就是了..
那個東西就是 ...

"啪緊"的英文是packing,中文是"迫緊"。

楼主:
回复 网友G:

packing 我用蠻多的
只是用在馬達上面是不是同一種的我就不知道了

packing 也有分很多…

网友:
真的是有中文,日文,英文.台語...
最重要的是 " 拷克機就是布邊車" 學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