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0AC to 5VDC 維修求幫助

楼主(2011-03-28):
這是一顆非常單純的AC110 to DC5V電源
原本接電後完全無5V輸出,我拆下各個電解電容測量後換了紅色標示的22uF 50WV電容
再送電後輸出紅燈亮了 (高興了一下),沒想到過了5秒他就慢慢的黯淡下去,直到熄滅
小弟功力很淺,不知下一步該往哪個方向查,請各被大大指導

网友:
1.加個負載看看
2.檢查電壓調整SVR是否正常/調整正確

网友:
回复 楼主:

看您的描述,有點像是接觸不良.

网友:
關電幾分鐘後再試 是否一樣情形 ???

如果是的話 很可能是輸出保護問題 !!

楼主:
回覆狼大大:
VR原本在最右邊,調整到中間後再送電,電壓約3.5但會上下跳
將VR往右調整后,電壓上升至4V然後就又降為0了

這應該是不用負載就可以輸出的。

网友:
正常來說調整電壓的SVR應不至於偏移中點位置太多,而且您的案例輸出已經不足且會跳,表示還有電路問題未找出

网友:
lapta:請問電路上是否有TL431,我認為可能與它的取樣電阻有關,建議您檢查一下,看您的圖片R19旁那隻可能就是,希望能幫到你。

网友:
把示波器請出來量一下輸出
趁電壓還沒降到0時看是否伴著高頻雜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