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貼)MOSFET驅動注意事項

楼主(2011-03-28):
文章引自:

MOSFET驅動注意事項

      在低電壓(100V以下)驅動應用中,多使用MOSFET作為功率轉換器件。隨著電壓的提高,MOSFET的優勢也隨著不明顯,所以在高壓的應用場合,多使用IGBT作為功能器件,該類器件的耐壓可以做得較高,結合了FET和三極管的優點,它的導通電阻和開關速度不比MOSFET,所以器件本身的導通損耗和開關損耗都比較大,一般需要另加散熱裝置。
      MOSFET和IGBT的驅動電路很相似,故下文以MOSFET作為示例,介紹在電機控制中,MOSFET驅動電路中各個元件的用途,因描述內容來源於實際工程應用,故不會對相關知識作刨根式描述,是以實用為主,公式或理論上的描述等請自行查看相關資料。

      驅動MOSFET,可以選用專用MOSFET驅動IC完成電平轉換和驅動。因為MOSFET的柵-源極之間存在寄生電容,MOSFET的開和關過程,是對電容的充放電過程,如果MOSFET的驅動電路不能提供足夠的峰值電流(如1A的輸入/輸出電流),則會降低MOSFET的開關速度。另一方面,驅動橋臂的上半橋的N溝道管……

如下圖,是應用MOSFET驅動IC驅動由兩個MOSFET搭建的半橋。

      易注意到:在MOSFET的柵極和驅動IC的輸出之間串聯了一個電阻。這個電阻稱為“柵極電阻”,取值一般為10~100歐姆不等,其作用是調節MOSFET的開關速度,減少柵極出現的振鈴現象,減小EMI,也可以對柵極電容充放電的限流作用。

      由於驅動器和MOSFET柵極之間的引線、地回路的引線等所產生的電感,和IC和FET內部的寄生電感,在開啟時會在MOSFET柵極出現振鈴,這是設計者不願意得到的,一方面增加MOSFET的開關損耗,同時EMC方面不好控制。柵極電阻的引入雖然影響了MOSFET的開關速度,但得到可靠的柵極波形和減少EMI。兩者之間的平衡點視實際應用而定。

      因特性決定,MOSFET的關斷速度比開啟速度慢,並大多應用希望MOSFET的關斷速度要盡量快,所以對以上電路,要求改善電路的關斷速度,可使用如下圖之電路進行改善:
      如上圖,引入了二極管,當需要關閉MOSFET時,柵極寄生電容放電時,柵極電阻被二極管短路,所以電流不經過柵極電阻,相當於在關閉時柵極電阻不存在,這樣縮短了柵極寄生電容的放電時間,即提高了MOSFET的關斷速度。二極管使用一般的型號即可應付。對於要求更高速的應用,會使用有源主動放電,電機應用中一般不使用,這裡不作介紹。

      如下電路圖,在上圖的基礎上,在半橋的浮地引入一隻電阻R3。
這個電阻一方面可以設置MOSFET的開、關速度,另一方面,由於電機的線圈為感性負載,在浮地端可能會出現負電壓,R3的引入可以作限流作用,從而保護MOSFET驅動IC的VS端。因此電阻會同時降低MOSFET的開關速度,故其取值不宜太大。

     如上所述,電機驅動應用中,電機線圈是感性負載,在VS端可能會出現負電壓,這可能使自舉電容充電時超過了+15V。
為了防止以上的情況發生,出於保護MOSFET驅動IC的目的,再次引入一隻二極管,用於對VS端電壓的鉗位。

    由於MOSFET為電壓敏感器件,如在上電時,MOSFET可能出有效電壓,使MOSFET意外地導通,這也是設計者不願意看到的。
R4和R5的引入相當於一個下拉電阻,使在驅動電路沒有電流輸出時,保證MOSFET的Ugs的電壓為0,確保MOSFET被關斷。

    MOSFET的柵-源極電壓一般不能承受太高的電壓(一般是20V以下),如下電路圖所示,在MOSFET的柵極引入電壓鉗位器件,用於保護MOSFET。
以上是電機驅動器的常用電機驅動電路的應用筆記,其中的觀點存在不妥甚至錯誤在所難免,但我們盡量減少這樣的失誤。如果存在這樣的情況請聯繫我們。

      不同的應用,部分器件的取捨、器件的選擇等有所不同,只有理解電路中每個元件的作用,才能設計出合理的電路,達到設計的最優。除了器件,線路板(PCB)的布局、布線也應得到重視。

网友:
簡單扼要,句句都是重點n_115|

网友:
這篇文章不錯

楼主:
這篇看到就趕快PO上來,弄得有點趕,我再修正一下行距。

网友:
讚啦! 驅動MOSFET還是有需注意的地方的!

网友:
電路按步驟講解, 很容易理解, 謝謝

网友:
剛好用到~~測試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