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lecroy示波器效能實用性如何?

楼主(2011-03-28):
請問lecroy示波器效能實用性如何?可當頻譜分析儀用嗎?

在力科網站上看到,新款WaveMaster 845Zi-A即時示波器功能好像很強大,價錢上應該也不便宜

网友:
哇~~~
http://www.elenchina.com/industr ... df4012b6133a06b0001
真的有敗下去,那可得好好介詔一下產品。

网友:
....45G.....真有這麼快嗎???
比CPU快上15倍耶.......
光採樣率...就嚇死人了....

這種儀器要拿來作什麼用途的阿...

网友:
高取樣率較適合通訊及高頻應用(後期主機板),可以觀察信號些微的差異以及同步性,一般使用是不至於用到那麼好的

楼主:
請教狼大,高取樣率較適合通訊及高頻應用,頻譜分析好像也是量測高頻訊號,那麼這台示波器的功能不就和頻譜差不差不多?

网友:
回复 网友A:
哈哈~狼大改名了~
日月神教...看來狼大應該有跟雷大借葵花寶典來練n_136|

网友:
回复 网友B:

不過頻譜分析儀跟示波器還是有點不同的,所以高取樣率示波器只能說"細節"看的更清楚,但不一定可以當頻譜分析儀
示波器有內建FFT(傅立葉轉換)的話,也是可以進行簡單的頻譜分析

回复 网友C:

科科~

网友:
這是給半導體業的人用的示波器,正常人用不到。
像晶片的生產與測試或是 IC 設計業研發用的。
可以來測傳導速度、延遲、暫態、抖動、雜訊等相關數值。
現在的半導體都跑那麼快,儀器速度得相對高於十幾倍以上才能測的到。

單價都是以美金萬為單位的,是不計ㄧ切製造出來的專用儀器,很脆弱又怕熱,因為科技進步很快所以即使沒壞服役壽命也會很短,維修校正非得回廠不可,應用範圍窄所以很少人用。
這類東東以前有玩過但是玩不出來,很難從面板來操控大都利用電腦與專用程式來使用,實在是隔行如隔山。

高頻線路實際上很少用到示波器,最常用的還是頻譜分析儀,數位示波器更是很少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