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晶電視] 再來一台很軟的維修實例-----Esonsic32吋液晶電視
火..

楼主(2011-03-28):
這是自己換帖兄弟的,因為他老婆懷孕,拖到今天才載來
Esonic 32吋
狀況是,有待機燈,按下電源開關,亮藍燈,螢幕沒反應
就直接拆了,電原版及AD板,有沒有看出端倪ㄚ?
電源板近照,這樣該看出來了吧?還看不出來,該來去配副眼鏡了
各位看倌!!還有你看不到的地方,鋁板下面還有,
它太難拆了,中間那條線是我用手持砂輪機,將鋁板切到快斷的時候
再用手折斷,才不會傷到底下的零件
這樣散熱也比較好
看到還有4顆電容也大肚子了,
就不列出所有電容的規格,
建議各位拆一顆換一顆,因為我同時解焊2顆一樣尺寸的電容
結果竟然是一顆1000UF,一顆680UF的電容,這下慘了分不清左右邊
想了半天,裝了再說,了不起爆掉,那就知道裝錯邊了,還好猜對了
先送電看看,可以開機了,裝回外殼,熱機中...............
維修任何機器,先拆了再說,像這台電視根本不用電壓,先換了再說

网友:
恭喜完修!
看到突頂或大肚子的電容,習慣上都是先換好之後再來測電壓,
但是拆一個換一個覺得太麻煩,所以都先作好筆記,拆換一次完成

网友:
挖咧`爆很大n_093|........恭喜完修~

网友:
你換帖兄弟老婆大肚子....
也用不著將電視的電容也搞到大肚子啊~~~

開玩笑的,別在意....
恭喜完修~~~

楼主:
他要證明給他老婆看,他是很勇的
還好不是外面的

网友:
回复 楼主:

   生雙生啦!

楼主:
雙生!!!
另一換帖,第二胎就是雙生,都是女兒
頭都暈了,被這個頭胎兒子邱條去了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A:
恭喜板大維修成功,請問鋁板是焊死在電源板上嗎,是原廠故意設下的維修障礙,還是設計時未考慮到維修問題。

楼主:
恭喜板大維修成功,請問鋁板是焊死在電源板上嗎,是原廠故意設下的維修障礙,還是設計時未考慮到維修問題。 ...
引用 网友A:

它是用膠及螺絲固定的,因為膠粘的很緊
很難把它脫離,之前修過一台也是一樣的處理方法

网友:
重複看了幾次才看請楚您說的鋁板下的電容~該去配副老花眼鏡了~
人家不給你看~你硬是要挖開來看~真是無孔不入
破壞經濟繁榮~罪證確鑿~帶走~~~

恭喜完修~感恩分享~

网友:
你換帖兄弟老婆大肚子....
也用不著將電視的電容也搞到大肚子啊~~~

開玩笑的,別在意....
恭喜完修~~~ ...
引用 楼主:

難不成在看av時.........射在................
開玩笑的,別在意....
恭喜完修~~~ ...

网友B:
這一塊AD好多32吋都有用阿~恭喜完修
好軟阿...為何我都碰到硬的???

网友:
砂輪機!!沒這工具要用二~三槍解焊!利害~

网友:
老問題,恭喜完修!

楼主:
難不成在看av時.........射在................
開玩笑的,別在意....
恭喜完修~~~ ... ...
引用 网友C:

我有檢查過面板,沒有發現任何不法的痕跡

网友:
都給他換成1000UF不就好了......
反正也是提供穩定的電源與瞬間啟動電壓所使用的

网友:
最近ESONIC在大賣場一直做促銷,價格很親人
但是只保固一年 ....

不知道這台耐不耐用,如果一年過後是這樣爆電容 還真的可買
但如果一年過後就開始壞面板,那就....... 三年保固好:)

网友:
自己家裡也是用這台.用到現在應該也三年多了...
自己拆了兩次..都是電容凸頂..症狀都跟養樂多大.一模一樣..
電容換掉就好了..

网友:
不错,没想到散热器下还有电容

网友:
恭喜完修!

网友:
真是軟的,這個ad很多機種用,但是為什麼要爆電容呢?是看電視太久的關係吧!

网友(2011-05-24):
恭喜完修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恭喜板大維修成功,請問鋁板是焊死在電源板上嗎,是原廠故意設下的維修障礙,還是設計時未考慮到維修問題。 ...

他們都是整組換下來,不給予我們這些人亂搞。
但他們收費不貴ㄟ,AD整組$2100換新的,表明不給&#*。

网友:
這麼大片的鋁要解焊還真不容易~~
請問大大...鋸掉一塊會影像散熱功能嗎??

网友(2011-07-18):
引用 网友B:
這一塊AD好多32吋都有用阿~恭喜完修
好軟阿...為何我都碰到硬的???

因為您沒有讓您的老婆大肚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