拆廢板的電解電容...

楼主(2011-03-28):
想請問...
當要拆廢板的電解電容
目測那一種的電容品質(廠牌)會比較好

不然拆了一些爛品質的電容
留著也沒什麼用

一般來說都是以挑日系電容為主嗎?

目前在網路上看到常用的五種日系電容

松下Panasonic (頭:T字)
Nippon Chemi-con (頭:賓士字)
三洋Sanyo、Rubycon (頭:K字)
Nichicon (頭:十字)

网友:
認明品牌,另外以固態為優先

网友A:
用了一段時間的電容,不管什麼品牌,用一般電容表只能粗判好壞。一般電容表應該可以提供九成多的準度。

要看品質可能還是得靠LCR表。

网友:
拆大顆的比較划算....

因為電容越大顆越貴!!

网友:
廢電容我都拿來考驗我的電容表!!

网友:
其實拆下一般已上線使用的鋁電解電容,建議您不要留存使用,不要認為容量正常,就表示還可以用,如真要留存,請用LCR量測損失角(Df)為主,容量為輔,再來是漏電流,而這損失角的值為多少?才比較正確,請參考各家規格書,但它也只是一個範圍而已,無法表示它出廠時的值,而出廠的值,也只有廠商有而已

网友:
我都把廢電容直接丟掉
怕維修出問題

网友:
要拆就...固態
或是 挑高壓日系電容 其它放棄,現在畢竟一般的日系電容也不貴
當然啦 電容表是不可少的

网友(2011-07-14):
長頭髮也要長知識
Thx

网友B(2012-04-25):
引用 网友A:
用了一段時間的電容,不管什麼品牌,用一般電容表只能粗判好壞。一般電容表應該可以提供九成多的準度。

要 ...

請問大大所稱的LCR表,能否介紹幾款做參考ㄋ!!

我用露拍搜尋沒看到常見的大廠LCR表,只看到GW、泰仕,YF,UNI-T,而且沒幾款

最近在看 FLUKE 15B 17B   不知道大大有無其他建議提供參考!!

网友:
剛好也想問LCR表,剛好樓上大大問了,
不知是否是必備的?有cp值高的嗎?

网友:
感謝,長知識了

网友:
嗯嗯,各取所需

网友:
引用 网友B:
請問大大所稱的LCR表,能否介紹幾款做參考ㄋ!!

我用露拍搜尋沒看到常見的大廠LCR表,只看到GW、泰仕,YF ...

FLUKE 15B 17B 是對岸的產品 我有 一台19 莫名其妙有 時就開不了機 還不如買優利得
或選87iii代二手

网友:
我只做玩具!! 所以都用二手電容!!!

网友(2016-10-17):
不管用日系或台制的都是一樣使用到一定時間一定會爆掉,但強烈建議不要使用大陸貨

网友:
拆機品會留下來的大多是當採購用樣本,不會再次使用,不想為了個電容重複修理。

网友:
太厲害了!!多謝各家的知識分享~

网友:
如果只是修修放上網拍賣,我覺得沒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