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助~~BENQ FP91G+

楼主(2011-03-28):
我的螢幕是BENQ FP91G+開機電源綠燈會亮沒畫面約二十秒後會變橘燈
可告知室哪裡故障嗎?

請前輩多多提供~~~~~~~~~`感恩

网友:
回复 楼主:

    連拆開 目視 都沒有 也沒提供圖片  說真的 不是很願意 提供幫助
請拆開後目視  電容 是否已經凸起  底部爆槳  OR  C5706  AND FU9024 晶體短路

网友:
回复 楼主:

或許可高抬貴手,在搜尋的功能下,打上型號,您要的答案,應在其他大大的帖子中

网友:
回復  hwctco

或許可高抬貴手,在搜尋的功能下,打上型號,您要的答案,應在其他大大的帖子中 ...
引用 网友A:

    對啊!這!已有很多實例了喔!

楼主:
感謝各位前輩無私的提供寶貴的意見
以完修~~保險絲開路

楼主:
RE: ~~求助~~BENQ FP91G+<完修>

我的螢幕是BENQ FP91G+開機電源綠燈會亮沒畫面約二十秒後會變橘燈
可告知室哪裡故障嗎?

請前輩 ...
引用 楼主:

檢查後為 3A 保險絲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