顯示卡 MOS 代換詢問 求助 拜託

楼主(2011-03-29):
手上有兩張顯示卡,都是破圖的! 量了上面的MOS,好像短路了! 有一張是 APM2509N,不知道可用哪些代換呢?  另一張是 FDD 8896(1G07SJ),不知道可用哪些代換呢? 知道的大大請告知,千萬個拜託! 謝謝

网友:
你確定2509 SHORT 會破圖?? 通常2509短路都是不開機的樣子~

网友:
回覆 1# hawaju

先看看這篇囉!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18145

网友:
顯卡的 對地組值都是很低的 `

楼主:
是測量時 D 和 S 都是零 然後 萬用電表 BB叫

网友:
請確定阻值喔還有顯卡的名稱5700.6200量電感端對地只有10幾歐姆.7300以上都個位數ddr記憶體量也只有30幾都會逼逼叫n_0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