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教一顆二極體的規格

楼主(2011-03-29):
編號印字是  B T2X 24 玻璃管
請問它是積納還是...?
查不到類似編號的,又不敢亂換。

网友:
葡萄大,PCB板上有沒有標示該零件標號?ZD?D?之類的呢?積納標示,有的都要查到公司然後再查表,不然光看標示,真難看出積納電壓。

网友:
有其他資訊嗎?貼片或直插?

T2X 是 貼片電晶體...

楼主:
是直插的二極體,
印字就  B  T2X  24
  pcb板印字為 D
測量得知短路....

网友:
是直插的二極體,
印字就  B  T2X  24
  pcb板印字為 D
測量得知短路....
引用 网友A:

s10274chen 已提示你了.. ^_^

一般只要看用在什麼地方, 就了解可用什麼來替代了..

你的等級也可貼圖了, NPNT(Np Picture No Truth), 貼張圖囉..

^_^

楼主:
感謝大大們的提示,小弟查到了!
正確的編號為  TZX24B
小弟把Z看成是2...
且PCB上的印字是ZD,Z字被膠擋到,沒看清楚。
是24V的積納!
VISHAY
min23.6v  max24.7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