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SG6841這PWMIC是用DV還是AC檔

楼主(2011-03-29):
請問SG6841這PWMIC是用DC還是AC檔
他在交流地方??我該用DC還是AC看美各腳位電壓?

网友:
應該先把datasheet 找出來看.
你自然就會知道了.

网友:
必要時搭配示波器測量,可以比較明確看到有沒有在工作

楼主:
必要時搭配示波器測量,可以比較明確看到有沒有在工作
引用 网友A:

抱歉!並沒有示波器~用3用電表dc檔去良
1.0v
2.0v
3.11~18v
4.0v
5.0v
7.9~16v
80~0.4
這可能是這一顆壞掉嗎??

楼主:
應該先把datasheet 找出來看.
你自然就會知道了.
引用 网友B:

一堆英文!!是有爬文~有幾各參考電壓!!但跟我良的有出入!
1.0v
2.0v
3.11~18v
4.0v
5.0v
7.9~16v
80~0.4
這可能是這一顆壞掉嗎??

网友C(2012-05-30):
我正在修ACER的AL1511,P+I板也用這棵,本來是好的,我換了第7腳濾波電容22uF到47uF,後來壞了,P+I沒有輸出5/12V了,本來有的,結果第3腳電壓一直飄,第7腳VDD跟著飄,拆了第8腳輸出到MOSFET的一樣飄,然後拆了VDD前的二極體一樣飄,最後拆了SG6841電壓不飄了,我想可能IC壞了,正想來這買,找看看,一起努力~~
WISH有PO一篇這棵IC的中文,搜一下!!

网友:
引用 楼主:
抱歉!並沒有示波器~用3用電表dc檔去良
1.0v
2.0v

露拍還是有便宜的示波器在賣,可以考慮一下!!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63015580
這台好像改過機,重點是便宜!!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3233544212
這台的賣價C/P值比較高

http://goods.ruten.com.tw/item/show?21205226943837
這台C/P值也不錯,本來自己想購入,不過目前還有比這個還需求的要花錢!!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正在修ACER的AL1511,P+I板也用這棵,本來是好的,我換了第7腳濾波電容22uF到47uF,後來壞了,P+I沒有輸出5/12 ...

你的這種狀況,有可能是變壓器的二次側有短路 (整流二極體,防過電壓的積納二極體)
造成pwm ic無法啟動 (啟動瞬間過電流orVDD電壓不足)

如果pwm ic的Vin電壓低於啟動電壓(電壓不會飄),較有可能是pwm ic故障

网友C:
熊爸,Vin的數值一直飄,以你的線路圖,相對的我拆掉了D4,還在飄,你說得沒錯,似乎進入PWM IC的電流引起Vin也會飄,後來我拆了IC Gate到Q2間的連接,他照飄,一直到拆了IC就不飄,其他我沒動,壞之前是P+I會進入保護,5/12V輸出正常,後來不正常,就開始飄了,我已跟露天買了五顆來換看看,後續再來報告囉~~感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熊爸,Vin的數值一直飄,以你的線路圖,相對的我拆掉了D4,還在飄,你說得沒錯,似乎進入PWM IC的電流引起Vin也會 ...

大大小弟跑去買"示波器",但不太會用!!重點PWM無出現,有可能是保護也有可能是IC NG!!

网友:
跑一下線路看看輸出是否有並聯積納二極體
如果有的話,請檢查該零件是否有遭擊穿短路

网友:
我買的新IC來了,接上後恢復正常了,目前燒機中!!電壓不會飄了!其餘的元件都正常!!

网友:
引用 楼主:
大大小弟跑去買"示波器",但不太會用!!重點PWM無出現,有可能是保護也有可能是IC NG!! ...

示波器有用啊!我跟WISH買得好用的哩!!你可以檢查IC#8腳的輸出到MOSFET的G腳有沒有波形輸出,然後看D腳有沒有輸出?再量變壓器次及輸出!!供你參考囉,我是確定輸出沒問題才裝上!!加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