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請求協助!VITO 雙擊式高壓板

楼主(2011-03-29):
眾神啊!請問誰有這組高壓板?
或是可以將它改成單一塊板子?

网友:
可以電聯文星問看看

网友:
這塊還好吧.
不難修........想知道問題在哪邊?
給你一個很好的意見.......把S板的圖(線路圖)畫出來.你就知道是哪邊的問題
先聲明:故障不一定是在S板
給你肯定:一定不式燈箱的問題

PS:各位大大.不要發短訊息給我.......請諒解
     因為我不會回復.
如要回覆我會直接.在問題中直接回答.不講開有我的原因........不想給人告
透露太多的東西.會給人當箭靶......我已經滿身傷

网友:
我只知道這個驅動的燈管不是一般的CCFL冷陰極管.而是EEFL燈管.至於兩者的區別則是:
1.CCFL燈管和EEFL燈管的區別:CCFL的電極在燈管內部,EEFL的電極在燈管外部,EEFL燈管的亮度要比CCFL燈管高。

2.CCFL燈管和EEFL燈管在驅動上的區別:CCFL只能單燈管驅動,因為每只燈管的電壓和電流特性不同,用相同的波形驅動所有的燈管發光,會造成液晶屏整體亮度不均,而EEFL則可以並聯驅動多個燈管。

3.CCFL燈管和EEFL燈管在驅動電路外觀上的區別:液晶電視使用什麼樣的燈管,就要有什麼樣的驅動電路,CCFL需要多個變壓器驅動多個燈管即一個變壓器驅動一個燈管,而EEFL只需要一個變壓器就可以驅動點亮全部並聯的燈管。這樣從逆變板外觀我們就可以辨認出來,多個變壓器的大板就是CCFL燈管,一個變壓器的小板就是EEFL燈管。

楼主:
回复 网友A:

    bigll大ㄟ!有問過了!沒貨!多謝關心!

楼主:
回复 网友B:

    感謝小張大仔的教導!再努力看看!

楼主:
回复 网友C:

    逍遙大仔!謝謝你的解說!

网友:
那種高壓板,通常是M1那一片壞.
再試試看吧.

楼主:
謝謝眾神明幫忙!
由於逍遙大仔的解說,我找了一些資料,給大家參考!這次的問題也已解決了!
http://www.bosstar.com/tw/eefl.htm

http://www.jihegg.com/Pro/jishu-eefl.htm
我先前有重點補焊還是無效!後來就開始尋找替代板子,找了兩天都沒下文,不是太貴就是沒貨,本想退修,今天有台北的大大說他有貨,可是昨晚,我在沒下文的情況下,開始拆零件量測(先針對那8個MOS),也都是正常,想說烙鐵都已拿在手上,也順便將那些貼片小芝麻晶體補焊一下,ㄝ!它就正常好了!原來還是脫焊,接觸不良!
『補焊就完修』!又增添一例!

网友:
恭喜ATUN大完修啦!
還好沒有多花冤旺錢...

网友:
恭喜!!
我看到那些芝麻大的零件,就頭暈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大仔!我也是ㄋ!

對了!你麥哥用高雄縣啦,近無高雄縣!

网友:
回復  6174455

    大仔!我也是ㄋ!

對了!你麥哥用高雄縣啦,近無高雄縣! ...
引用 网友E:

我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