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學文獻] [求助] IBM 筆電 R32 超級密碼

楼主(2011-03-29):
自己的筆電  BIOS 沒電了 被鎖上超級密碼  = =  好無言  IBM 來這招
請問有沒有大大 有解過 或是會燒 謝謝

晶片是  ATMEL 230  93C46

有人會處理 PM 給我  報價 謝謝 ^^

网友:
好像不是這顆 ~是24RF08CN

楼主:
7個 0 沒有用  我真的氣到了 我想 自己做治具  真氣人 ......  我完成 破解治具我在 PO 文上來 = =

网友:
樓主不是這一顆啦

网友(2011-06-12):
93c46是LAN网卡的MAC地址。不是笔记本密码的存储IC

网友:
24rf08的破解方法倒是有,不過有些機器確實用的是93的晶片,先確認下咯。
24的需要用到串行口和幾隻電阻和穩壓二極體,挺簡單的,不過需要一定的動手能力

网友A:
請叁考網頁:http://sodoityourself.com/hacking-ibm-thinkpad-bios-password/
或將晶片拆下我幫您燒錄看看(Free)

楼主:
引用 网友A:
請叁考網頁:http://sodoityourself.com/hacking-ibm-thinkpad-bios-password/
或將晶片拆下我幫您燒錄看看( ...

hosennet 謝謝 我這幾天 拆下 在pm 給你 運費  我這邊會給你 謝謝

网友:
用燒入器讀取FLASH密碼資料在用IBM PASSWORD 軟體讀取原密碼即可

网友:
R32 是 U36 24RF08为密码芯片

网友(2011-09-04):
如果確定是24RF08CN CHIP是很簡單的, 只要兩個點短路一下(SOA-SDA)即可開機,
我說的"開機"是指: 此晶片短路后,會回復出廠值, 開機到OS操作什麼都沒問題
但以後的BIOS預設值通通都不能改了(除了可改時間以及開機順序).

這是最簡單方式,不會花錢, 也不傷機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