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電腦螢幕電視盒的有線電視選台器(完修)

楼主(2011-03-29):
這台擺在旁邊擺好久了。有多久呢!?請看下面的連結。
http://bbs.pigoo.com/thread-24840-1-1.html

一開始以為把調諧器換了一個就行了,沒想到做了白工。。。

拿顯卡的調諧器來換,下面是拆下來的照片。先前有人指點說,換掉小電容即可修復。自己想說小電容太小,腳太近,乾脆換上一個就好了,沒想到~~~

這是換好的照片。

這是裝好的照片。

今天,心血來潮,又好久沒修什麼東西了。想說修好給老爸當電視,就再度動手了。

上方的紅圈處的電容損壞。35V 4.7uF,只剩下3.5uF,換掉就上機試試。

雖然沒有有線電視,但是先前的故障情形是剩沒幾台可選。所以就接上螢幕,試試看選台情形,結果當然是每一台都可以選了。

大牛比較懶!我並沒有拆下全部的電容,只是在板上抓到一個可疑的,只拆一個下來試就中了。(之所以沒有全拆下來換是因為電容都很小,懶得去找一樣的來換。)
(從這篇可以學到,調諧器是不能直接換上一個!做了一些白工~~~)

网友:
原來只要換電容就能復活囉?!沉睡已久的電視卡可以拿去來玩看看了!好家在沒有丟掉~

楼主(2011-08-31):
這台到現在還使用正常,活得好好的~~~

网友A:
我好奇的是 "只是在板上抓到一個可疑的"  那顆哪邊可疑?(外觀上有很大差別?)

网友:
太神奇了,我有一台電視盒接電沒反應,拆開來看,電容都是頭好壯壯,也看不出所以然,有空再去請出來換電容,是不是也可以修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好奇的是 "只是在板上抓到一個可疑的"  那顆哪邊可疑?(外觀上有很大差別?)

哈哈哈~~~~終於有人提到這個「疑點」了。

一般來說,電容不拆下來是量不準的。因為這個調協器上的電容都很小,雖然可以找代用,但是懶得找,還有投機。就用電容表量,還有猜。只能說猜中了~~~

四顆電容全換當然好,但是這種小顆的不好找。拆下的舊電容又剛好只有一個,就將就將就了。

瞎矇也好、運氣好也罷,反正修好了~~~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大大,您電容式換u值相同的?
增加u值會變更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回复 网友B:

那大大,您電容式換u值相同的?

除非不得已,我的習慣都是找一樣的換上。

還有,電容愈小,我愈是會努力去找一樣的換上。
(增加u值可能會毀了原本電路設計的功用而不覺,所以小電容最好不要亂換。)

网友:
其實電容是有時效性的
要是有問題的電子產品
建議整版電容   拆下來檢測~~
可以減少很多冤枉路~~~
電不正常    就不需要討論其他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