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筆電變壓器無電源輸出 [已解決]

楼主(2011-03-29):
筆電變壓器無電源輸出
電源燈有亮,電容量正常
是電源IC掛了嗎?
還是MOSFET壞了

電源IC : L03AIW
             EZ733

MOSFET : NF720
                B20100G
                AKA

MODEL:0335A1965
INPUT:100-240V,50-60Hz 1.7A
OUTPUT:19V 3.42A

DC頭線有點鬆脫
最後更換DC頭
完修

网友:
電源指示燈是並在19V的輸出端上的
不可能指示燈會亮而沒有電壓輸出
(是無輸出還是輸出電壓異常)

楼主:
電源指示燈是並在19V的輸出端上的
不可能指示燈會亮而沒有電壓輸出
(是無輸出還是輸出電壓異常) ...
引用 网友A:

    靠右邊走...
原來是我出包,本體沒問題
問題出在線
線短路了
感謝提醒...

忙了一下午了...

這個故事告訴我們說
先測試輸出電源頭有沒有短路
使用前要搖一搖

网友:
回复 网友B:
您要說的應該是輸出電源線"斷路"而不是"短路"
"斷路"會導致變壓器有電壓,接頭無電壓(電源指示燈會亮)
"短路"會導致變壓器過電流保護,接頭無電壓 (電源指示燈不會亮)

楼主:
感謝雄爸爸指正

換過DC頭後
正常使用中
完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