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電冰箱] 補上東芝冰箱維修實例

楼主(2011-03-29):
這兩天把之前維修冰箱幾個實例整理一下.....前陣子比較忙碌一點...等到忙完了以後...又感到有點懶..
拖到今天整理完後將其發表...向本論壇朋友報告一下....
此台冰箱是客人報修...故障情形:冷凍冷藏冷度不足.....
型號規格
檢查壓縮機啟動線路...
壓縮機運轉電流...
換上新的除霜計時器
檢查溫度保險絲斷開...?
先直接導通部接溫度保險絲...轉除霜...電熱管作動正常...
電熱管測試運作正常沒有問題...
正常加熱....
除霜計時器不良煥新...

因照片整理大亂...順序???
文字敘述一下好了....
拆開冷凍庫有卡霜的情形發生...
拿水柱沖化結霜部分...
特別要衝開排水管部分...
我是先一直沖洗冷凍庫底部....直到觀察後方排水管正常水量流出...
通常我還會再由下往上沖...確認通暢為止.....
因為排水組塞...亦會造成卡霜問題...
將73度C溫度保險絲換新,亦將5度C一併換新...
(因此台冰箱年份有了...通常有換到73度C,我習慣一併將5度C一起更換)

楼主:
不知為何照片上傳後卻看不到....格式大小確認沒問題..怎會如此...

還是搞不定圖片上傳????

网友:
要把照片壓縮在100k以下
超過100k無法上傳成功

第一張照片才 62.32 KB 是可以上傳的
第三張照片 剛好 100k 勉強允許上傳

圖片要控制在 800 x 600
如果檔案太大就把沒必要的圖修一修吧

acdsee 5.0 很好用的..

楼主:
回复 楼主:

网友:
大大要修改照片喔!要不然會不能上傳!

楼主:
原來如此...謝謝各位

楼主:
回复 楼主:

我原本都把它控制設定在800X600
同樣是800X600但K數不一樣

网友:
用640x480看看,可以縮更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