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8920G雙燈管壞一隻~~偷吃步

楼主(2011-03-30):
拆機過程就省下了
下面是~~外接正常~~所以確定是燈管壞
交叉比對~~確定是哪一隻~~出問題
確定後!!
開始偷吃步!!如圖
再一張
跑系統
裝起來熱機!!

客人有去過原廠~~報面板!!要我幫他簡單處理!!!
所以就非常簡單的把他處理下去!!!
說真的以前有處理過!!半年以上還沒回來!!
他說!!真的不行再處理面板!!!所以就把他~~偷吃步~~下去!!
可以保證的是!!6~8個月是沒問題!!!
下次遇到可以試試看!!!很好用!!

网友:
雙燈管筆電面板還真少見~感謝分享

网友:
第一次看到這種方式…
筆記型螢幕比較小,亮度還可以接受,學起來

网友:
17吋notebook LCD 雙燈確實少見

网友:
一支用騙的哦~~~
昨天遇到一台G1S壞屏~壞晶片~~皇家報價13990~~天價~~
等客人不要再來玩看看~~

网友:
請教大大,感覺好像是以並聯方式,騙過保護電路,但對於那隻燈管是否有影響?

网友:
呵呵~基本上會增加inverter的負擔~
不過用在筆電上應該比較沒問題~
主要是燈管長度及粗細需求的電流較小
但並聯後會稍微暗一點~
這樣用~時間到還是會掛啦!呵呵

网友:
皇家報價13990~~天價~~..........
有幾各修的下去n_093|

网友:
這樣亮度貞的OK??正常來說少一半!!然倒是亮度再調到最亮??
一隻打天下!!利害............

网友:
皇家報價13990~~天價~~..........
有幾各修的下去
引用 网友A:

就是報個天價,讓使用者自動放棄,
就得買一台新的,促進資訊產業發達
這個論壇的目的不就是要跟這個背道而馳......

网友:
所以說原廠對過保開價都是刀刀見骨的~

現在18K就可以買到i3-370M外加獨顯的筆電,原廠報的價實在很難讓人修下去

网友:
請教大大,感覺好像是以並聯方式,騙過保護電路,但對於那隻燈管是否有影響? ...
引用 网友B:

經過ken大的解說,偶終於看懂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C:

說真的考倒我了!!我是~~實做派~~的
因為手上沒18.4的燈管!!所以就這樣處理!!
修好出去最久的也有半年多了!!亮度個人是覺得很亮!!
說真的!!有時不一定是燈管壞!!還是要考慮一下~~線材~~的問題

回复 网友D:

這樣你才有錢賺!!又多一台筆電

回复 网友B:

這是下下策!!正確的方式因該換燈管!!但手上沒有18.4吋的燈管!!
所以先這樣處理!!因該有5台以上了!!半年還沒有回來!!

回复 网友E:

本來我以為是1000v+1000v會讓燈管更快壞!!((我怕的是這個))
因為一支燈管我加2個高壓給他!!!我一直以為是變2倍??
討論一下吧!!

回复 网友F:
修了就知道了~~下次遇到你可以試一下!!亮度因該是改覺不出來!!

回复 网友G:

我也不懂!!會好就好了!!問題能解決!!客戶高興就好

网友:
我最怕換燈管,改天螢幕也給他搞一下試試

网友:
恭喜大大完修!

网友:
菜鳥請問一下,如果另一燈管輸出接上水泥電阻當假負載的話,會比較不影響好的那支燈管的壽命嗎?謝謝

网友:
因沒有看到高壓板詳細電路,推測可行的原因是變壓器輸出透過電容分配給兩燈管,這樣接等於是把高壓電容並聯,燈管回授共接,所以不會跳保護
也許下次彰兄可以試看看只接白線(RETURN),紅線(HV)不要接

网友:
有看有學到.不愧是阿彰大n_169|

楼主:
回复 网友H:

我本想去動高呀!!!把保護迴路做修改!!
就可以裝一支就好!!下次可以試試你的方式!!!
或是迴路有試出來再補相片!!但要等機器被拿走了

楼主:
回复 网友I:

騙吃騙吃!!我們修這一些不都是如此嗎??

楼主:
回复 网友J:

這就沒試過了!!但放的進去嗎??不會過熱嗎??
這就要試了

楼主:
回复 网友K:

太狠了吧!!我第一次看到!!!厲害

网友:
這招高明
但應該可以改單燈公板高壓吧
要是我是會改單燈高壓板

网友L:
我都接一個高壓電容騙過保護迴路,沒有就乾脆換單燈的高壓公板,比較安全,不過我都是用在一般的螢幕上面

网友:
真是感謝大大

楼主:
回复 网友M:

回复 网友L:

原來大家都是高手~~我是快就好了~~
最快的時間做好~~就可以去睡覺了

网友:
回复 网友D:

前幾天也是有位客人主板掛掉拿來修
皇家直接回覆無料可修
連報價都省了

网友:
感謝大家的分享!!

网友:
又多 學一招ㄌ

网友:
太利害了! 這招要學起來備用

网友:
引用 网友K:
我是直接把它短路~騙保護迴路
http://bbs.pigoo.com/viewthread.php?tid=25927&rpid=339008&ordertype=0&pa ...

大大看不到您這一邊文章??連結不過去!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L:
我都接一個高壓電容騙過保護迴路,沒有就乾脆換單燈的高壓公板,比較安全,不過我都是用在一般的螢幕上面 ...

盧大~請問電容直是多少??是直接替代壞掉那根!焊接燈管的正負直嗎?謝謝

网友: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F:

這可以用在一般桌機的lcd嗎??(壞一隻燈管)如果客戶不在意比較暗一點~但可以在低收費下完修!謝謝您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可以阿.如果是4燈的.少裝一隻外表看不太出來.

网友:
剛剛拆一台10.4吋電視就是雙燈..一支燈管焊接斷線懶得拆面板..換單燈的給他交出去~~

网友L:
引用 网友K:
回复 网友F:

可以阿.如果是4燈的.少裝一隻外表看不太出來.

不能少裝一支喔,要少裝兩隻,上下各一支,電流平衡

网友:
精彩 精彩
只是外行看熱鬧
一知半解
哪天碰到時 再來回味

网友:
回复 楼主:

好厲害阿!!

网友:
今天拆一台華碩的19"
結果也是壞燈管.
來試試看這個撇步.^^

网友:
為何都討論騙客戶維修方法呢,故障就換掉阿為何都這樣子亂稿

网友:
回复 楼主:

埃耶!章哥改了頭像<我就不認得了!
對啊!這個消遙大有說過啦!

网友(2011-06-11):
引用 网友L:
不能少裝一支喔,要少裝兩隻,上下各一支,電流平衡

那另外兩支沒裝!!使用一班高壓電容3KV 22~33連接下面兩條就好了嗎??謝謝

网友L:
回复 网友F:

要上下各接一支,這樣才會電流平衡,沒有一樣會保護

网友:
回复 网友K:

很狠喔改47k/3kv,這樣改變震盪頻率,不會太暗,我記得有一位師祖級的告訴過我,高壓電容,容值改改越大電流量會變越小,但燈管亮度會變越暗,改越小電流量會便越大,燈管亮度會變越亮。大家參考可以在維修時偷吃步

网友:
引用 网友L:
回复 网友F:

要上下各接一支,這樣才會電流平衡,沒有一樣會保護

我是上下燈管!!兩支~~~
上面NG~~我把後面兩點接(高壓端子)上2KV 22k!!還是會岸釣~~但確定是燈管壞!
請問是要怎樣接??跟容值有關嗎?
謝謝您

网友:
你是兩個高壓線圈嗎,如果關掉一個會電流不平衡喔,有插燈管那個耗電流大,沒有插燈管那個耗電流小,我建議妳外接一個單口的高壓版比較快

网友:
引用 楼主:
回复 网友I:

騙吃騙吃!!我們修這一些不都是如此嗎??

騙的到就吃啦!我真的一向來都是這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