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解決]拷克機 - 電容

楼主(2011-03-30):
我兩邊都有交換試夾量過
電容表上的數值都跳來跳去的

是電容壞了?
請教如何使用電容表量這顆電容?
這顆電容有分正負嗎?

拷克機 電壓 110V,馬達接線我確定沒有錯,兩個人檢查過
啟動電流 22A 左右
怠速電流 18A 嚇死人的大
另一顆馬達怠速電流 2A(但是離合器墊片掛了,無所謂)

网友:
你有另一台機器.你可交換測試或交叉比對來判定阿.你貼的電容圖都馬賽克.沒能看到電容值.電容也有分有極性跟無極性.站上大大幫補充吧.我只懂皮毛n_067|

网友:
您可把之前那個電容也貼出來嗎?
如果之前那個也是15uf/370v/60hz就可以喔

楼主:
回复 网友A:

馬賽克是壓縮壓過頭了,一時不察 XD

原本那顆電容是 16MFD(可以稱做 16㎌?)

另一顆馬達是沒有電容的,彈簧式啟動開關

网友:
只差1uf.應該可以吧.
彈簧啟動開關我沒聽過耶~
是換相器嗎?

楼主:
回复 网友A:

歹勢,我真的不懂『正確的名稱』為何
只知道,啟動一段時間後,『應該是』會因為離心力的把彈簧撐開

那我上機試試看囉,希望不會有啥狀況 = ="

网友:
祝您維修順利n_131|

楼主:
回复 网友A:

完修!

感謝給予建議 m(_._)m

啟動電流 20A
怠速電流 1.8A
踩下踏板 4A

网友:
恭喜完修阿..順便看一下馬達上銘牌的功耗比對一下n_169|

楼主:
牌子只有寫 1/3 HP
並沒有寫額定電流多少,有關功耗多少也沒提到(或者是我不會看)
再拍照上來

网友:
一馬力是746W,那麼除以3,約等於248W,那麼248除以110V,約等於2A左右。
如果那個1/3馬力是怠速功率,那就對了。

网友:
檢查馬逹溫度.可以確認是否正常.

网友:
一馬力是746W,那麼除以3,約等於248W,那麼248除以110V,約等於2A左右。
如果那個1/3馬力是怠速功率,那就 ...
引用 网友B:

    .....挖~~~我都不會算耶~~~~
你居然會計算.....
我只會看幾馬力來大約看電流對還是錯的......
通常都是看名牌....

网友:
一般這種單相馬達 , 都會使用 進相電容  !!

但其實 電容 有分兩種 一種是 啟動電容 另一種 運轉電容 !!

運作方式有些不同 ,  啟動電容 在馬達起動時 並入運作 !!

但啟動後數秒鐘必需與電路分開 !! 否則會有爆裂的情形發生 !!

正如樓主提的 利用 馬達 旋轉時 產生 離心作用 甩開接點開關 , 使電容與馬達電路斷離 !!

而另一種就是我們常見的運轉動容 , 不管是啟動前或運轉中都並在一起 !!

网友:
通常都是看名牌....
引用 网友C:

    指的是 LV 還是.....

网友:
一般這種單相馬達 , 都會使用 進相電容  !!

但其實 電容 有分兩種 一種是 啟動電容 另一種 運轉電容 !!

引用 网友D:

還有3相鼠籠馬達不用電容啟動滴.

网友:
回复 网友C:
回覆

呵呵!
這個還記得怎麼算,高職學的印象很深。

网友C:
指的是 LV 還是.....
引用 网友E:

    LV名牌對我來說~~看不懂.....

我只看的懂馬達上面的鐵片名牌......
LV丟在馬路旁在我眼裡應該只會當成垃圾吧

网友E:
LV名牌對我來說~~看不懂.....

我只看的懂馬達上面的鐵片名牌......
LV丟在馬路旁在我眼裡應該只會 ...
引用 网友C:

    我在說你的錯字啦 還回得很爽咧@@

网友C:
我在說你的錯字啦 還回得很爽咧@@
引用 网友E:

    呵呵~~~
那你要我回什麼阿

网友:
呵呵~~~
那你要我回什麼阿
引用 网友C:

    就錯字改一改咩 真是的 真皮 抓到了還不改= =

网友C:
就錯字改一改咩 真是的 真皮 抓到了還不改= =
引用 网友E:

    挖~~~出現第二個閒人幫我抓錯字了...

网友:
一馬力是746W,那麼除以3,約等於248W,那麼248除以110V,約等於2A左右。
如果那個1/3馬力是怠速功率,那就 ...
引用 网友B:

喔 YA!!
這個好,做筆記。

网友E:
挖~~~出現第二個閒人幫我抓錯字了...
引用 网友C:

    你的錯字太多人抓了...小的只是剛好看到..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