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問題求助] 求 ViewSonic VA2216W A/D的照片

楼主(2011-03-30):
小弟不小心收到一台ViewSonic VA2216W ,
先插電看,可能是面板.但是ViewSonic都是代工的.
看起來很像是H...G牌代工的.
拆開後,電源板,沒爆東西,各項電壓也都沒問題.
再看A/D,這時感到怪怪的.
有一顆1084-3.3V,量是正常的.
另一顆AL1117 3.3V,量起來粉怪.只有2.2~2.3V.沒接面板的狀況下.
而且有修過的樣子.
之前有碰到類似這一型的,另一顆是AL1117 1.8V.
所以求一下照片來比對.
感謝各位先進.

网友:
先檢查AL1117-3.3後端負載阻抗,看有沒有偏低情形
另外把AL1117-3.3拆下來獨立送電去測試輸出有無到3.3V

网友:
大大 你看看是不是這片: VS11803 ViewSonic VA2216W 1680*1050
                         板號: ILIF-039 490741300200R

楼主:
謝謝樓上的大大
小弟找到一樣的.是1.8V的.
但是另外再發生另一個問題.....面板只有上方1/4顯示正常.
下方,有時白屏,有時顯示正常.......現在再找問題中..